无穷创新| I-UWB RTLS 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 无人机悬停定位

楼主(2016-08-10):
    为了能够使多旋翼能够在室内进行悬停,基于UWB技术基础,无穷团队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开发与测试,用于无人机的室内悬停与定位上。
    为了能够更好的、简洁的使用,考虑了很多简易的人机交互方式,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让大家到手就可以投入到自己的项目中进行使用。
    I-UWB是一款实时定位系统(RTLS),与传统的室内无线定位技术相比,I-UWB利用UWB超宽频技术,精度由米级提升到厘米级,功耗低,对人体辐射小。通过测量到各个基站(至少3个)的距离,通过多球交汇原理计算出当前的实时位置。可广泛应用与地面机器人、无人机、物联网、商场、目标探测等众多需要定位信息场合。

      精美的外表下,I-UWB更是一款即插即用的傻瓜式定位系统,供电后即可自行进行连接,输出定位数据。同时能够满足恶劣环境下各种苛刻的要求,通过配套无穷地面站进行调参配置。为了进一步的满足用户的使用,开发了配套蓝牙4.0透传,定位数据可直接通过蓝牙无线传输给电脑显示观测,记录载体的定位信息。
    没有什么比照片来得更加直接:

        相关数据主要通过ING GCS与Matlab进行分析处理,过些天整理好后一起将无穷地面站与matlab处理的飞行信息传入到本帖中。
     感谢论坛中众多网友对无穷创新创新的支持!有能够帮到大家的可以直接在本帖中讨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链接中了解更多无穷团队开发的开源四轴。

BlackHole2 无穷四轴,超声定高,动感悬停,只要爱折腾,就一定会有突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4931-1-1.html

★无穷四轴★ BlackHole1开源四轴资料 持续更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6526-1-1.html

网友A:
用四个基站的话,能最大定位多大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个基站的话,能最大定位多大的范围?

我们测试是在10*10m内的。空旷正常来说400平米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是在10*10m内的。空旷正常来说400平米没有问题。

是二维定位还是三维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二维定位还是三维定位?

我指的是二维400平米,高度方向距离范围和基站的摆放位置有关系。但基本的10m也是没有问题的,太高了没测试过,在室内一般没有这么高。。。

网友:
竞争很激烈嘛

楼主:
搞技术的就是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创造新高

网友B:
看到都最多用四个基站,可以用八个基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都最多用四个基站,可以用八个基站吗?

可以的。系统基站上100个没有问题,直接通过地面站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是在10*10m内的。空旷正常来说400平米没有问题。

你用那个 dwm1000 的模块 400 米是一定有问题的。
那个 dwm1000 米的模块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表面封装
的天线。绝对去不了 400 米的。

我建议你试试然后然后再汇报。dwm1000 你不用走
很远就可以测出距离范围的限制。

网友D:
lz说的是400 平米,应该是指20米*20米

网友E:
UWB 基本都用dwm1000 这个模块 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说的是400 平米,应该是指20米*20米

哦,我看错了,多谢指正。
20mx20m 还是有可能的。
对角线接近 30m 了,那个开始
对这个模块有点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看错了,多谢指正。
20mx20m 还是有可能的。
对角线接近 30m 了,那个开始

是的,是20*20m,具体以实际环境为准吧。

网友:
室内定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UWB 基本都用dwm1000 这个模块 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F:
这个能穿墙吗?

网友G:
dwm1000
这个哪家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那个 dwm1000 的模块 400 米是一定有问题的。
那个 dwm1000 米的模块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表面封装
的天 ...

是平米  400=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穿墙吗?

不能够穿墙,信号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dwm1000
这个哪家推的

就是DW 公司

网友H:
地面站软件用啥写的?能否开源学习一324261183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面站软件用啥写的?能否开源学习一

你好,目前地面站不开源,只提供给大家使用,以后可能会考虑开源。

网友I:
估计要室内比较空吧。原来有想法做商场里的,后来觉得遮挡太多,就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要室内比较空吧。原来有想法做商场里的,后来觉得遮挡太多,就没做。 ...

是的,不能有太大或太多的遮挡了,可能会影响精度和信号强度以致于接收不到。
慢慢来,一起推动科技的进步。

网友J(2016-09-12):
引用 网友C:
你用那个 dwm1000 的模块 400 米是一定有问题的。
那个 dwm1000 米的模块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表面封装
的天 ...

这种做到110m*68M足球场上应用,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做到110m*68M足球场上应用,是可以的

如果你说的是 110m 的直线距离,
用那个小模块 DWM1000 的表面封装的小块天
线是达不到的。
你没有看楼主都只是 claim 了 35m 么。
如果你觉得可以,请给出个依据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种做到110m*68M足球场上应用,是可以的

好吧,我拿了我的系统去公园测了一下,使用 dwm1000 的模块, spi 驱动。
最远一次是 26米。大概 15米就开始有丢包了。
使用的是官方程序的示范。没有自己改过参数,就是 spi 访问和 LED 显示改
了用自己代码。
所以 50 米用这个模块的确有困难。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拿了我的系统去公园测了一下,使用 dwm1000 的模块, spi 驱动。
最远一次是 26米。大概 15米就 ...

你的天线是厂家那种陶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天线是厂家那种陶瓷的嘛

是啊。如果你用模块就是那个性能。
除非你自己做 LNA 和 天线。

网友K(2017-02-28):
必须自己做pa/lna,不然距离上很有限

网友(2017-11-25):
引用 网友K:
必须自己做pa/lna,不然距离上很有限

加LNA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拿了我的系统去公园测了一下,使用 dwm1000 的模块, spi 驱动。
最远一次是 26米。大概 15米就 ...

100多米没有问题

网友(2019-08-12):
无穷创新没有官网和网店吗?怎么搜不到你?

网友:
UWB 超带宽定位技术,十年前就有人搞啊,十年过去了,不知道有什么进步。

网友L:
没有看见用它实现无人机悬停的视频或者描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看见用它实现无人机悬停的视频或者描述啊?

请移步到这个链接
Nooploop空循环 发布UWB定位系统 定位 导航 通信 授时一体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8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