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科创--匿名无线定位模块(UWB原理)--室内外定位系统

楼主(2016-08-10):
额。。。本来想等无线定位的应用也做好了再发帖子呢,最近太忙,看到有人已经发布了,我也发下我们做的吧
同样是利用UWB原理,主要可以用于室内无线定位
板载OLED可以方便的显示模块工作状态
并且板载MPU6050+AK8975,后期会加入惯导辅助定位(通过升级固件),提升定位效果
经过实际测试,最多可以用于30*30米的房间,在30米模式时,定位频率在60hz左右,如果是6、7米的房间,定位频率可以达到300hz以上
希望这个模块可以帮助到大家
功能:
1:实时串口输出测距信息
2:实时串口输出定位信息
3:定位运行模式可选(高频率、低频率)
4:滤波参数可调,适应不同应用环境
5:通过USB免驱方式,方便的固件升级
6:配合匿名地面站,可以方便的对模块进行各项参数配置

上两段初期测试视频,近期会发布飞行器利用此模块进行室内定点飞行的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NzUzNzMy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NzUzNzMy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OTM2NjU0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OTM2NjU0OA==.html

额。。。。程序猿,不会作图,大家将就看

网友:
前排围观,看一看

网友A:
前排留名   匿名大神好久不见了,又有力作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留名   匿名大神好久不见了,又有力作出品

谢谢支持,本来模块已经做好了,想等飞机利用这个模块定点飞行的代码调试好再发布呢,还是先公布了吧

网友:
八错八错,手动点赞

网友B:
坐等出货,买来装到我的小灰机上,室内稳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出货,买来装到我的小灰机上,室内稳定飞!

已经出货了哦

网友:
前排膜拜!

网友:
很牛逼啊 啊

网友C:
室内定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定位精度如何?

第二段视频,可以看一下,10cm左右,但是静止波动挺小的

网友D:
哪里有卖模块?

网友:
期待加入惯捷导航作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卖模块?

签名有的

网友E:
空旷环境下精度能到什么数量级?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旷环境下精度能到什么数量级?

这个利用的的是无线信号飞行时间进行测距的,空旷环境下,精度按说比室内或者复杂环境下精度更高,因为无线信号的反射小,在室内要解决多径问题

网友:
也在做,就是目前距离短了点。正想办法扩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利用的的是无线信号飞行时间进行测距的,空旷环境下,精度按说比室内或者复杂环境下精度更高,因为无 ...

然后,精度是什么数量级?

网友:
匿名大神,顶一个~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精度是什么数量级?

另一个测试帖子有视频,实测大概是十几厘米左右,11乘12.8米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利用的的是无线信号飞行时间进行测距的,空旷环境下,精度按说比室内或者复杂环境下精度更高,因为无 ...

DW1000 多路径比其他 2.4G 是有很多优势的。
用来测距离的那个脉冲很短可以反射脉冲
从时间上区分开来。按照空间两点直线距离
最短原理,直线的信号先到,反射后到。
DW1000 可以区分反射哪怕反射信号更
强烈。

这个官方手册有说的。

网友(2018-03-05):
完全是一个系统啊!还需要UWB基站来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