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树莓派或beaglebone,先请教前辈们几个问题。

楼主(2016-08-11):
以前玩单片机,想玩点高级点的arm。请教几个问题:
1 他们都有hdmi接口,接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器,会自动设置分辨率么,还是要设置一下重启生效,还是得改系统源码重新编译重做系统?
2 能否完成用IO口模拟i2c,spi总线这样的工作?如果能需要学习什么(比如linux下C开发驱动程序)?
3 如果要接rgb或lvds接口的屏(1024*768或1280*800),要学习什么(比如linux下C开发驱动程序)?
4 beaglebone不带wifi,要接spi接口wif芯片是否要学习开发linux底层驱动开发,重新编译系统?

求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你想要玩的东西几乎都能找到现有的代码或者文章,前提是能用google。

网友A:
树莓派用了一段时间,显示器分辨率要在config文件里面设置,很简单。自带IIC,SPI,不需要软件模拟。rgb或lvds接口的屏没玩过,有HDMI就不想用别的了,大的用电脑,小的搞个spi接口的,我手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用了一段时间,显示器分辨率要在config文件里面设置,很简单。自带IIC,SPI,不需要软件模拟。rgb或lv ...

一路i2c不够用时就要用io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i2c不够用时就要用io模拟。

IIC本身是多地址的,不够用是啥概念。
IIC的速度那么慢,不知你用C还是啥开发,单个程序里面不知道怎么支持多线程,用延时就浪费了。

网友B:
1不会自动设置,需要手动,有配置。2树莓派有python库,bb不知道。3需要转接驱动板。

网友C:
1、一般HDMI都是可以自适应,HDMI有一颗I2C总线的IC用于传输液晶支持的分辨率,主控可以自己切换
2 、上操作系统就不要用模拟的,影响效率,同时导致系统容易死机,最好使用CPU自带的,需要学习linux 内核驱动开发
3 、需要学linux 内核驱动开发,开发LINUX的图像显示接口,直接点就是Framebuffer接口机制
4 、可使用SDIO接口的wifi,速度效率比较高,一般只需拿到厂家的移植代码,然后移植到内核就可以了,大多都是标准的接口,只有系统版本的差异,SPI也类型,需要学习linux 内核驱动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HDMI都是可以自适应,HDMI有一颗I2C总线的IC用于传输液晶支持的分辨率,主控可以自己切换
2 、上操 ...

多谢了,解决了很多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会自动设置,需要手动,有配置。2树莓派有python库,bb不知道。3需要转接驱动板。 ...

tb上有很多hdmi专其他接口的板子,也很便宜是不是,直接用就可以了,最多配置文件里设置下分辨率,重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i2c不够用时就要用io模拟。

I2C是总线啊,你不会是当串口用吧

楼主:
有的i2c传感器器件只有2个从机地址,要想多接几个,就得模拟了

楼主:
网上有hdmi转lvds或edp的板,是不是能接任何分辨率的屏。

楼主:
beaglebone 现在有带蓝牙和wifi的板子了 beaglebone 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