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WM的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的优劣

楼主(2016-08-11):
最近在玩用STM8S和PWM,想请问下PWM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的优劣,以及应用的领域有什么不同。

网友:
单路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单路没啥区别,多路输出的时候,比如逆变、电机控制之类的,基本上就只能用中心对其了

网友:
单路没啥区别,多路输出的时候,比如逆变、电机控制之类的,基本上就只能用中心对齐

网友A:
楼上能说说为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说说为啥不?

估计是同步问题吧

网友B:
不对称会出现磁偏,电机或者变压器会被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称会出现磁偏,电机或者变压器会被充磁

Got it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路没啥区别,多路输出的时候,比如逆变、电机控制之类的,基本上就只能用中心对齐 ...

谢谢!刚刚接触这个领域,认识比较肤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网友:
同时驱动两个管就有区别了。

网友:
SVPWM需要几个通道的PWM对齐,这时候就要中心对齐模式了

网友:
不对称会出现磁偏,电机或者变压器会被充磁?
表示不理解,谁能帮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有互补波形就要中心对齐吧,适用于上下管那种

网友:
没什么大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互补波形就要中心对齐吧,适用于上下管那种

为什么?我都是直接用的边沿对齐。你说的是上下桥互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接触这个领域,认识比较肤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磁偏的说法还是挺高级的,但是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也不清楚啥原理,这个其实感觉还是跟拓扑有关系,就是电路结构,逆变器,电机控制都是三相桥,一般都是开一个上路,开两个下路的结构,所以就必须通过中心点去同步,否则也同步不上,而且还需要通过中心同步营造一个电流采样时隙,其实如果是 BLDC 控制,一般是一路上路开,一路下路开,好像也有不用中心对称的

网友(2016-11-24):
请教一下   中心对齐的pwm频率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