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都使用哪个型号的陀螺仪?

楼主(2016-08-11):
飞行器好像都是使用MPU6050,有没有使用ST系列的?它也有一系列陀螺仪,还便宜。

楼主:
还有博世的,仙童的没有看到使用,效果不好?

网友:
关键是样品好不好买,不好买那就免谈了,对于大公司除外

网友A:
苹果手机就用的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就用的ST的。

飞行器没有看到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器没有看到使用

ST倒是经常来我们公司推荐,不过ST的好像温飘不好,一直没用。

网友:
pixhawk用的就是st的,博世的没用过。fis1100双电源供电和需要电平转换太麻烦,而且需要mcu来reset太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就用的ST的。

苹果之前用的是ST的,去年投到了invensense的怀抱了。博世的bmi160挺好的,功耗低。bmi055好像价格比较高,是消费市场里唯一一个采用闭环系统的陀螺仪。

网友:
adi的算是吗?

网友:
invensense的 温飘和noise 都比較好

网友:
ADI的Gyro基本上在国内4轴,被替代光了

前阵子有个客户问我们买ADIS16460,做北斗的,说全球断货,要100多刀一片,起订一个MOQ(nK个),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