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一问:用C#开发上位机-怎么对付net平台安装体验差

楼主(2016-08-12):
自学的c#,在上位机打包发布的时候,把net平台也一起打包了,

对已安装net平台的电脑来说,安装速度相当的快,相当于直接复制一次,安装包全部流程点完30s

没有安装net平台的电脑就痛苦了,net就要安装5-6分钟(如果电脑配置差还要更久),安装体验奇差。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

网上我搜到的处理办法有两种(我都没有试验)
        1、说是飞秋里有个处理好的
        2、直接只复制对应的dll

有没有更优的方法,还是这个现在避免不了的....

网友A:
1.使用.net3.5或更前的版本,一般都能完成。WIN7自带.net3.5
2.用setupfactory等第三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net3.5或更前的版本,一般都能完成。WIN7自带.net3.5
2.用setupfactory等第三方工具 ...

打包和自动安装现在能够实现,我用的是NISI

我现在用的是net4.0,win7是没有的

现在我想在没有net4.0的机器上,安装的时候,能不能不用等那么久

网友:
想运行在.NET,又不想装.NET
同求~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飞信,.net做的不用安装.net framework

网友:
好像不打包.net运行环境,提供.net framework独立安装包,手动安装用不了5、6分钟吧,就是用户体验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和自动安装现在能够实现,我用的是NISI

我现在用的是net4.0,win7是没有的

改成.net 3.5不就OK了吗? .net4.0和3.5区别不大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现在用的都是新电脑,貌似直接net4了

网友B:
做安装包的时候检查OS版本,只支持WIN7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安装包的时候检查OS版本,只支持WIN7朝上。

呵呵,用xp的人怎么办?
那些人不是你的目标客户?人家买你的东西你不卖?人家给你送钱你不收?

网友B:
维护成本不要钱?做兼容性开发和测试不要钱?
不能光想着进,不想着出啊~
总的来说就是看客户价值,真正的金主要啥有啥,别说XP,要基于DOS的都没问题,大不了重新开发。
现阶段,一刀切干掉XP的用户不会吃多大亏。

网友:
没有完美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护成本不要钱?做兼容性开发和测试不要钱?
不能光想着进,不想着出啊~
总的来说就是看客户价值,真正的 ...

那就看各人的情况了。
对我来说如果.net的开发效率只比别的工具高一点点,我宁愿继续用老一点的开发工具,保证一切系统下都能用,连win2000上都能用。
不要笑,以前真有老外用2000的,买新系统要钱啊,又不能用盗版… 结果我很惊奇的发现vc2005和bcb2009的程序都能在2000上跑的很好…

网友:
c#最大的优点在于,即使是新手也没办法泄露内存,没办法弄岀非法指针。而c++老手也得常备着内存检查工具,操心着哪里没有释放内存。这就是代价吧!

网友C:
我们的客户有40%的还在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客户有40%的还在用XP

哈哈,行业客户很多都是很落后的。
旧系统已经用熟了,自己在上面做了很多内部工具程序等等,想换新系统,发现某个很重要的内部程序不能用了,又找不到人修改,就只能一直不换了…

网友D:
win10已经可以把c#编译成本地代码! 脱离.net环境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已经可以把c#编译成本地代码! 脱离.net环境运行

可惜只对win10有效。
等Win7和更早的系统变成现在win2000的地位了,这种方法才能广泛使用
就像现在只能很安全的说不支持2000,连不支持xp都有很多人反对。
慢慢等吧……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根本不能归纳到体验差这个范畴,就像以前所有游戏都有directX要求,要玩没装的必须装directX,这类软件一般叫做支撑软件,又没有和客户交互的部分怎么和用户体验去挂钩

网友:
客户要是没电脑咋办?客户要是mac电脑咋办?

网友:
用2.0版本。百分比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根本不能归纳到体验差这个范畴,就像以前所有游戏都有directX要求,要玩没装的必须装directX, ...

你需要DirectX12(很多系统都得额外装,而且很老的系统还装不了)。而你的竞争对手只要DirectX8(所有系统都自带),并且做到画面效果跟你一样好。
那么请问你的客户会选择谁??

网友F:
dotnet  一起打包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F:
dotnet  一起打包发布

一起打包很大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谈论,

现在我都模式是一起打包,

就应用软件本身+net4.0,共50.3M

安装软件本身会判断系统的net平台,1、没有或没有4.0高,就安装
                                                 2、超过4.0就不安装

现在不舒服的1点,没有net的情况,会在这个界面停分钟,具体就要看电脑配置怎么样
这个界面,进度条也有动,不过是一点一点的,
可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进度做明显些,应该会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