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MK64FN1M0VLQ12新片子无法与JLINK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08-12):
关天MK64FN1M0VLQ12新片子无法与JLINK连接的问题,大伙们有没有遇见过?
第一次使用MK64FN1M0VLQ12,新板子做回来了!

但是用JLINK 连接 却连接不上!提示芯片加密(无法解开,解密超时)

经过了解MK64FN1M0VLQ12 如果擦了FLASH 或者新片子,会提示芯片加密的 需要解密的(而我手上有一块DEMO板,擦除FLASH后会有同样的提示,但是可以解密、可以擦除,可以烧写,可以仿真调试)

而我新的板子 却连接不上!

目前用的JLINK V8版本
新板子 电源电压正常 复位电路检查过正常 焊接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芯片与JLINK的SWD连接也正常 电路是参照DEMO板上的。
目前所不同的是MCU的后缀批次不同(这种原因的机率很小)

大伙之前用KINETIS类似的芯片有没有遇见过同样的问题?还有哪些地方 需要注意的?

网友:
复位连好没

网友A:
如果电路没问题可能就是烙铁太烫,现在的芯片不比以前的,都娇气。

网友B:
片子从新焊接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C:
官方frdmk64那个电路?你的晶振是给PHY供时钟的还是直接给MK64的?MK64时钟信号用示波器看看正常不?解锁用jlink eraseall基本都没问题。不过焊接温度高锁定目前没有遇到。

网友D:
试试命令行?
JLink.exe -If SWD -Device MK64FN1M0xxx12
JLink.exe -unlock kinetis

楼主:
换芯片了,换芯片就好了!想不到第一个芯片就。。。。。。。!谢谢!

楼主:
复位电路是正常,用MAX706RESA。这颗芯片是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没问题可能就是烙铁太烫,现在的芯片不比以前的,都娇气。

嗯 嗯 ,换芯片了,换芯片就好了,可能是第一次焊的时候焊接的导致芯片损坏,因为 在换芯片之前都没有检查出焊接或线路上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子从新焊接清洗一下试试。

后来 先从新焊了一片新板,只烛MCU  晶振和 复位电路 ,结果 验证 新焊的板是好的,后来 果段把不能连接的板的的MCU 换了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frdmk64那个电路?你的晶振是给PHY供时钟的还是直接给MK64的?MK64时钟信号用示波器看看正常不?解锁用 ...

有源晶振同时供MK64 和 网络PHY,后来 换芯片了 换芯片就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命令行?
JLink.exe -If SWD -Device MK64FN1M0xxx12
JLink.exe -unlock kinetis

试过了,因为之前用JLINK COMMAND   SWD  MCU都检测不到,所以对于命令unlock kinetis 是没用,后来 换芯片了!换芯片就OK了
换芯片后 命令 unlock kinetis  是可以的。

楼主:
统一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6-09-12):
引用 楼主:
统一谢谢大家的回复!

焊接温度不能超过300度,直接用低温焊锡吧!另外焊接时间过长也会出问题,我有一次报废了二十多片,一片三十块,心疼的要死!公司有生产用烧录器可以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