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认证GB4706中29.2.3条款通不过,求指点

楼主(2016-08-12):
认证这东西第一次接触,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点,报告如图。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高低压爬电距离小了啊,整改通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高低压爬电距离小了啊,整改通过就行了

不知道他说那里啊,我看了下,个人了解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B:
高频变压器高低电压间大于8mm(铜皮间距离)你大概没开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高低电压间大于8mm(铜皮间距离)你大概没开槽吧?

两个框都是7mm左右

网友C:
应该是C6 C7下面那个元件影响的,间距不够

网友:
pcb板子扩大,把板子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6 C7下面那个元件影响的,间距不够

  文件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好像你都不知道哪个是高低压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都不知道哪个是高低压之间

确实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高低压。29.2.3说的又是变压器的

网友:
同侧按照电压来留距离,原副边要求8mm,我觉得你下方光偶?脚距太近。

网友:
原副边就是高低压,交流端和直流端也是高低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框都是7mm左右

T1开槽至C7    光偶中间开槽

楼主:
  大伙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D:
你直接问给你做测试的工程师。问他量的哪里就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伙看看是不是这样

开槽要大于等于1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槽要大于等于1mm

现在是1mm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问给你做测试的工程师。问他量的哪里就清楚了。

这个是客户的客户委托别人检测的。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D:
C6,C7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2KV的Y电容就是了,还搞2个1KV的电容串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C6,C7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2KV的Y电容就是了,还搞2个1KV的电容串着。

家用电器所使用的开关电源标准里面硬性规定的,要两个串联。

楼主:
先按上面的图,打样检测先,认证真蛋疼。。。。。。。

网友:
高低压距离大于8mm即可

网友F:
变压器是普通结构,次级用三层绝缘线,加套管,加档墙。

网友G:
建议你请专业的厂商做,保险丝那边距离也不够。。。太多问题了。即使能过安规,批量生产最重要的“可靠性”怎样还是个大写的问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伙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我是说这电源的pcb跟某加气机上的好像,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请专业的厂商做,保险丝那边距离也不够。。。太多问题了。即使能过安规,批量生产最重要的“可靠性” ...

这个不良率很低,之前改过的。批量差不多2W套,不良率还可以。现在主要是认证,淘宝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是普通结构,次级用三层绝缘线,加套管,加档墙。

变压器重新搞了,全部加了套管,挡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我是说这电源的pcb跟某加气机上的好像,几乎一样

这种方案做的板子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