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窗口直接露铜皮怎样做?

楼主(2016-08-12):
是要标示,还是在方法直接在板上做到?

网友A:
protel99里,
顶层在Top Solder画
底层在Bottom Solder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99里,
顶层在Top Solder画
底层在Bottom Solder画

我指的是其它地方镀锡,有部分直接露出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其它地方镀锡,有部分直接露出铜皮!

使用沉金工艺, 不上锡就是金色的.

网友:
对应Solder层画出你需要的区域即可。

网友A:
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PCB任意地方都可以画出你需要的形状,
画后,你所画的形状是不上油墨的,这样就露出了铜皮本色,没有铜箔的地方就是露板子的基色。
语文不好说的有点绕。不知道你要怎样露?

网友:
没有直接露出铜皮的,铜也容易氧化,一般是镀金,让你看起来像是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PCB任意地方都可以画出你需要的形状,
画后,你所画的形状是不上油墨的,这样 ...

会喷锡

网友:
我们的供应商,你选择喷锡才会有的。
不选择都是露铜本色,放置时间长了容易氧化。

网友:
用中间层画线,然后,用文字注明一下,喷锡。

楼主:
要的是局部不喷锡的效果,半镀锡半不镀锡,普通板子没必要镀金

网友B:
没有严格意义上,您需要的情况哦;裸铜板没有做,走的是全工艺,没有半工艺的哦。

只有楼上的那些替代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局部不喷锡的效果,半镀锡半不镀锡,普通板子没必要镀金

你这样做的成本比镀金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严格意义上,您需要的情况哦;裸铜板没有做,走的是全工艺,没有半工艺的哦。

只有楼上的那些替代方法 ...

开窗与不开窗可以设置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
某一部分裸铜的是不是只能靠标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窗与不开窗可以设置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
某一部分裸铜的是不是只能靠标示? ...

标示了也没用, 因为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示了也没用, 因为做不出来.

看来只有:要不全镀锡,要不不做镀锡工艺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窗与不开窗可以设置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
某一部分裸铜的是不是只能靠标示? ...

不做裸铜板;表现处理只有锡本与金板的区别。

网友:
我上次问过了。jlc 的答复是 要不全部镀锡,要不沉金。不能裸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