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3低功耗调试心得,结果:10uA

楼主(2016-08-12):
第一次使用STM8,需要低功耗,看网友晒的可以到5uA

参考多位网友的方案,折腾了差不多大半天,发现只要注意以下三点即可,

1、把所有未使用端口都设为推挽输出,并设为低
2、关闭电压调节器   CLK_SlowActiveHaltWakeUpCmd(ENABLE);
3、FLASH掉电          FLASH_SetLowPowerMode(FLASH_LPMODE_POWERDOWN);

我的结果:3.3V工作电压,停机模式电流约10uA  (FLUKE189测试)

不知道号称能做到5uA的网友是如何实现的,还有那些措施可采取。

网友A:
ST泪奔,既然这样,还出什么毛的 STM8L

网友B:
关闭没有用到的外设时钟

网友C:
看这数据超过MSP4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没有用到的外设时钟

我的8s接1个MCP3421,1个黑白点阵液晶,锂电池通过HT7133供电,HALT模式下锂电池输出电流为7uA,查规格书看LDO静态功耗2.5uA,LCD power Down消耗 3uA ,AD:0.1uA ,这样下来MCU消耗约1.4uA

网友D:
这样有什么意义,  不让它工作.......要说 正常工作时功耗低才叫好了

网友:
标称也就10uA,不然你试下全温度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这数据超过MSP430了?

是吗?印象中MSP430标称0.1uA

网友F:
MSP430 低功耗 目前应该是常见单片机中最好的了
有些抄表行业 用此方案无电源情况下可以工作6年以上
其它新的MCU不知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SP430 低功耗 目前应该是常见单片机中最好的了
有些抄表行业 用此方案无电源情况下可以工作6年以上
其它 ...

stm32L0系列

还有 飞思卡尔的M0+ 超低功耗的 ,可以一战。

stm32L0  大约是  87uA/Mhz

飞思卡尔那个    56uA/Mhz

msp430大概是  90uA/Mhz

网友:
stm8 user 降低主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印象中MSP430标称0.1uA

你是对的,我看错了
以为运行电流

网友H:
2 3是多余的操作, 特别是2反而增加了功耗,

不要开任何LSI相关的东西, 比如AWU, IWDG, LSI一旦打开在复位前是关不上的, 影响功耗, IWDG还会在HALT中起作用Orz

main一上来就配置全部空脚为OD输出0, 然后 HALT, 保证是6uA, 除非外部电路有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2 3是多余的操作, 特别是2反而增加了功耗,

不要开任何LSI相关的东西, 比如AWU, IWDG, LSI一旦打开在复位前 ...

学习了。收藏备用

网友:
我做出来的基本都是4.5~5uA ,楼主肯定是哪里硬件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I:
我大台系是1u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大台系是1uA啊

先是flash再比, OTP没啥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数据超过MSP430了?

MSP430最低0.1uA差距还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m32L0系列

还有 飞思卡尔的M0+ 超低功耗的 ,可以一战。

谢谢   不知道其它的几款在睡眠状态时  功耗怎么样   飞思卡尔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玩过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有什么意义,  不让它工作.......要说 正常工作时功耗低才叫好了

低功耗设备主要靠的是工作比例很低吧,至少我接触的是这样子,当然工作的也不能太高。

网友:
MSP430是16BIT 的  STM8是8BIT  M0是32BIT 有可对比性吗?

网友:
停止模式还是很有意义的,除了要定时唤醒外,主要是都看停止模式,降低频率,尽快完成然后继续睡。

网友:
讨论低功耗的帖子最有趣了,关注……

网友(2016-11-21):
引用 网友H:
2 3是多余的操作, 特别是2反而增加了功耗,

不要开任何LSI相关的东西, 比如AWU, IWDG, LSI一旦打开在复位前 ...

谢谢,学习了
你好,正打算采用STM8芯片写一个时间继电器程序,能提供一些好的思想和程序架构吗,特别是低功耗这一块,我是采用内置电池,要求功耗小于20uA,显示屏为液晶的,谢谢

网友:
要测试温度范围下  才能总结出   测常温除非你做的是室内产品    做室外的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

网友:
做过PIC单片机低功耗的飘过。。。

网友:
我现在是有一个产品做到5UA,什么都没怎么处理。但是另外一个产品一直都是50uA 让我很郁闷,都是同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m32L0系列

还有 飞思卡尔的M0+ 超低功耗的 ,可以一战。

这是active功耗,
mcu拼的更多的是standby/shutdown功耗

网友:
这我也在用,TG840,请教下,低功耗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啊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搞这个低功耗

网友:
活跃停机模式  也能做到10uA?

网友J(2016-12-24):
活跃停机做不到那么低,睡眠停机IO唤醒可以做到4-5uA

网友:
话说STC的STC15W的也能做到<1ua的

网友:
可以到3u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活跃停机做不到那么低,睡眠停机IO唤醒可以做到4-5uA

各位 活跃停机,能做到多少UA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泪奔,既然这样,还出什么毛的 STM8L

停机低功耗 大家都能做,关键 跑起来低功耗,所谓动态功耗做低 才是真低功耗产品

网友J:
活跃停机Active Halt是10UA最低了就这个参数,你有个LSI在运作,

网友:
随便找个OTP单片机休眠模式下都可以做到1ua以下,不过10ua一般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活跃停机Active Halt是10UA最低了就这个参数,你有个LSI在运作,

活跃停机模式,确定可以做到10uA  ?

网友K:
我做的低功耗类DTU设备,每天由8563中断唤醒发送一次数据然后休眠,MEGA88进入掉电状态,整板耗电0.5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做的低功耗类DTU设备,每天由8563中断唤醒发送一次数据然后休眠,MEGA88进入掉电状态,整板耗电0.5微安。 ...

其实这个时候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你射频的开机时间
你用的什么模块?
常规GPRS开机连上网很可能都快1分钟了。。。
这个时间之内模块的工作功耗是躲不过的
我感觉用3G4G会好一些,这样开机联网时间短很多,传数据时间也短很多。
例如:整板待机1天,按1uA算,也就是消耗0.024mAh的电量;
而射频模块开机1分钟,以300mA平均电流计算,就要消耗5mAh电量,是待机功耗的200倍。
这时候你怎么降待机功耗都没用,而把待机功耗加10倍也没区别。重要的是赶紧上线,赶紧传数据,赶紧关掉模块~

网友:
运行的功耗基本是固定的,能做的就是把待机功耗做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MSP430 低功耗 目前应该是常见单片机中最好的了
有些抄表行业 用此方案无电源情况下可以工作6年以上
其它 ...

STM32 L 系列的。和MSP相比,价格低。 功耗也相近无几,还好开发了

网友(2018-12-06):
引用 网友A:
ST泪奔,既然这样,还出什么毛的 STM8L

说不定是为了主推STM8S,所以需要弄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