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一个LM3150电源(有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6-08-12):
LM3150电源模块,最高42V输出,5V输出(可以通过分压比值算出来),电流可达到12A,极限值能达到15A。

非隔离电源,大家要注意。

网友:
12a的电感。

网友A:
最近用了MPS家的,一接负载就烧

网友(2024-03-24):
请问楼主,我目前需要输出14v左右电压,电感需要选取多少uh和限流电阻需要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了MPS家的,一接负载就烧

大电流的是有点麻烦

笔记本也有用MPS的方案,据修电脑的反馈,挂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