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f 是否可以大于 Vdd

楼主(2016-08-12):
pic18f67k22单片机 Vdd电压为3.3V  为提高AD采集精度,计划使用外部4.096V的基准。但这样Vref会大于Vdd,不知是否可行? 翻阅手册未发现 明确说明Vref必须要小于Vdd。

楼主:
有逛论坛的吗?

网友:
芯片内部的保护二极管会钳位.

网友A:
VREFH < VDD+0.3 V,Page 523 of DS39960D

网友B:
何苦为难自己,5v给单片机好了

网友C:
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所有的io引脚到电源和地之间都有反接的保护二级管,高于电源0.3或低于地0.3就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所有的io引脚到电源和地之间都有反接的保护二级管,高于电源0.3或低于地0.3就会导通。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苦为难自己,5v给单片机好了

电池供电3.3-3.6V  给个别芯片临时升压到5V,单片机直接用电池的电,微功耗,平时休眠。如果给单片机5v 怕升压效率不高,达不到微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H < VDD+0.3 V,Page 523 of DS39960D

非常感谢!

网友D:
单片机工作时切换到5v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基准搞成2.5v或者2v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说说,4.096的基准比起更常用的2.5基准有什么好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4.096的基准比起更常用的2.5基准有什么好处?

更好换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好换算.

没区别。虽然设计这个数的本意确实是好换算,但问题是只要有点精度要求的,岀厂前都得校准,结果也不会恰好每个AD单位对应1mv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很数据手册,在maxim absolute电源那一节,一般不能超过vdd+0.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4.096的基准比起更常用的2.5基准有什么好处?

前端传感器0mv-50mv  如果基准4.096 那经运放放大到0V-4V  这样采集的精度不就会更高吗?  是不是比2.048的会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搞成2.5v或者2v不就可以了

4.096的基准与2.048的基准相比:前端运放可以扩大一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端传感器0mv-50mv  如果基准4.096 那经运放放大到0V-4V  这样采集的精度不就会更高吗?  是不是比2.048 ...

放大到4V为什么比放大到2V精度高??
我说这两种情况下的精度是一样的,请给列出计算过程来反驳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工作时切换到5v不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到4V为什么比放大到2V精度高??
我说这两种情况下的精度是一样的,请给列出计算过程来反驳我{:titte ...

0-50mv 放大到 0-2V  与放大的0-4V  的精度一样吗   ?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都是0-50mv对应 0-4096      只是一个0-50 转换成0-2V 读出0-4096   ; 只是一个0-50 转换成0-4V 读出0-4096   。

网友:
引用 楼主:
0-50mv 放大到 0-2V  与放大的0-4V  的精度一样吗   ?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都是0-50mv对应 0-4096      只 ...

我就告诉你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不一样?请你给出理由

网友C:
假如你的AD允许,那么你用个50mV的参考源给AD,直接测0-50mV的信号,也没问题
问题仅仅是AD不允许参考源太小而已(AD内部的噪声有很大一部分是固定的,如果参考源太小,内部噪声相对就大了,所以会要求一个最小的参考源电压)。
但2.5V已经够几乎所有AD的参考源要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96的基准与2.048的基准相比:前端运放可以扩大一倍啊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基准减小之后AD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的AD允许,那么你用个50mV的参考源给AD,直接测0-50mV的信号,也没问题
问题仅仅是AD不允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基准减小之后AD精度更高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基准减小之后AD精度更高

为什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