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功放芯片(已找到)

楼主(2016-08-12):
要求:
1、SSOP或者SOP贴片封装
2、双声道
3、5W 8Ω喇叭
4、电位器调节音量
5、电压5-15V

其它没有要求

谢谢大家

已经找到:NS4215。不知道大家有更好的推荐不

网友A:
可以看看HT8693, CS8508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不过工作电压最高是9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HT8693, CS8508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不过工作电压最高是9V左右

非常谢谢,不过电压不适合,供电是12V的

网友B(2016-11-25):
楼主,你找的NS4215这好用吗?能达到几W,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找的NS4215这好用吗?能达到几W,效果怎么样??

项目搁置了,没有实际使用

网友:
达到多少瓦可以非常容易算出来,你负载阻抗是多少欧就知道要多少伏的真有效值,知道了要多少的真有效值就知道峰值,知道了峰值就知道直流供电至少要多少伏.直流一共就15V,出来的峰值电压最多就12V还是峰到峰,推8欧的喇叭能有多少功率呢.

网友C:
MP7720DS    SO-8  单声道    2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7720DS    SO-8  单声道    20W

太丧心病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