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可调电源,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16-08-12):
想买个可调电源,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平时调试一些电路板用用。

电压30V    电流   5A 左右吧, 重要是质量好一些,  耐操。

TB 上面 太乱了, 看的眼花。

难道一定要然我选 和 前两天 比较火的  小米 专用电源 一样么。。。

网友:
用小米那个专用电源吧   人家小米可是靠了这个电源产生了世界上  甚至全宇宙  最多黑科技的公司  分分钟秒杀任何一家企业

网友:
二手固伟电源,在网上找找吧。应该有适合你用的。

网友A:
IT6721,哈哈,其实我想买IT6720,只是觉得价格高了。。手上有个topward的3303一直用着也没坏

网友:
现在用二手的PM2811,超级好用。

网友:
推介二手菊水电源 PAN35-5 七百多

网友:
买个数字的吧。

网友:
这个果断使用黑科技电源,即科技,又实惠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372086

网友:
3楼没错,这个规格用固伟

网友B:
感觉现在找个电源都好困难得样子!

当年用LM317自制2.5-37v连续可调最大1.5A输出的可调电源一直用到现在!     20年了!

现在用LM317很容易做个可调线性电源啊!资料材料都很方便的呀!

网友C:
刚买了中兴的ZXD2400,自己改造变成可调电源,60V,50A。还没充分测试,论坛评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找个电源都好困难得样子!

当年用LM317自制2.5-37v连续可调最大1.5A输出的可调电源一直用到现在!  ...

其实之前也DIY 过LM317 电源   还做了个外壳,加了电压表。 然后雕刻机  雕刻一个面板  操作指示。  但是呢。。。。

买的这个电源 ,带有限流  保护, 限压保护, 然后电流又可以大一些。

所以  买的电源也要备一个的。

网友D:
二手固伟吧,个人用着一个,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固伟吧,个人用着一个,比较稳定

一直好奇,二手的一起哪里买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中兴的ZXD2400,自己改造变成可调电源,60V,50A。还没充分测试,论坛评价不错。 ...

你的ZXD2400空载时温度高不高?

网友:
经过几天测试,很好用,噪音大。空载温度不高。
短路没有炸管。正琢磨着弄个什么负载长时间烤机试下。
从taobao买的某个弹片机改装控制方案。

网友:
PAN35-5 虽然我没用过

网友:
二手纯线性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T6721,哈哈,其实我想买IT6720,只是觉得价格高了。。手上有个topward的3303一直用着也没坏 ...

这货默认不带电源线,如果买这个一定记得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默认不带电源线,如果买这个一定记得买线

电源线用电脑机箱那种就可以了,很容易找,输出线我自己用2.5平方的硅胶线做了一条,估计过个20A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没钱~

网友:
特推荐TB二手建伍电源700~900吧

网友:
北京大华,有不少坏了一个通道的,和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反正我用基本不坏。有钱还是安捷伦的吧,在实验所做ESD时,用固韦的电源一打一闪,然后重启,用安捷伦的纹丝不动。

网友:
IT6721挺好的,我也在用这个。

网友:
一直在用IT6721,突然想用普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