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位算子^是从低bit位开始一个bit一个bit的Xor上去吗?

楼主(2016-08-12):
新手在学习,有些地方不懂,搜了一下未果

百度了一下缩位算子&,是从bit0&bit1&bit2....下去。
那么缩位算子^也是这样
那图中红色标记的^ain=1'b1怎么感觉是0
从ain的bit0 bit1开始
1^0=1
         ^1=0
                ^0=1
                       ^1=0
哪儿理解错,求指点

网友A:
1^0=1
         ^1=0
                ^0=0
                       ^1=1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
         ^1=0
                ^0=0

不好意思,看样子是我陷入死胡同了,0^0=0,我大脑以为相同=1,应该是相异=1

网友:
是异或,图中正确,还有这个不是你所想的一个一个异域的,编译的为硬件电路,一次执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