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用C++Builder写的LCD12864仿真程序框架

楼主(2016-08-12):
蓝底黑字程序带有一个仿真液晶界面(蓝底黑字),液晶上面的触摸屏输入,还有10个实体按键。
液晶接口写的是按像素读写的,触摸屏和实体按键的处理函数都留出来了,用户可以直接填入你真实的工程代码,就可以仿真运行了。
测试程序只写了点一下液晶触摸屏就画一个小十字,按下按键1会画一条斜线,按下按键2画一条另外一个方向的斜线
这是界面效果:

这是程序源码

网友A:
正在下C++Builder,  1.7G蛮大的,话说你传的附件里面,是整个工程不,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下C++Builder,  1.7G蛮大的,话说你传的附件里面,是整个工程不,嘿嘿

是全部源码和exe。其实源码很小的,你下下来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部源码和exe。其实源码很小的,你下下来看就知道了

看起来很方便

楼主:
就是啊,呵呵,谁用谁知道
当年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信邪,非要用VC来写这种东西,查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代码,时间精力也花了,最后还做不出好效果~
你如果之前用C#,那么换到BCB/Delphi是很容易的。
.net的总架构师Anders也就是之前Delphi的架构师。
C#实际上就是Delphi/BCB的继承者,而不是VC的继承者。你看.net库就发现跟Delphi/BCB的VCL很像,而跟VC的MFC完全两码事~

楼主:
别管那个工程文件cpp!虽然叫cpp,但其实是IDE自动维护的!!
uSim.cpp是仿真界面,初期也可以不理,除非你想改界面比如加一个按钮什么的
你主要需要看的是UnitLCDSys.h和.cpp,这是真实的可以给单片机编译的文件。
一个文件写不下了你也可以加更多的代码文件,正常的按单片机风格写就行了。
对单片机来说,需要做的无非就是接收按键和触摸屏的输入,然后往屏幕上写输出就是了。
这些都是你自己该写的,我的框架里面没有这些代码

网友B:
点的次数多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的次数多了就这样了。。

这只是个给单片机用的测试程序的框架。
所有的操作响应都是该你自己写的。我随便写了两个按键的处理函数只是好玩而已…
我知道按键按多了就要岀assert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WIN32 程序 。用 BCB6 就行。 也不大。

对,如果不是为了Unicode界面,确实可以用旧的bcb6。
其实我上面发岀来的这个程序就是从十多年前的bcb6旧程序精简而来的。
当然我现在用的是bcb xe

网友:
调试人机会用到,谢谢

网友:
C++Builder大学时用过一段时间,好像C++Builder现在已经没落了。

楼主:
是已经没落了,但在特定领域还是很好用。比如在你不能选择客户的场合,如果不想让没装.net的xp客户来找你麻烦,最好的还是它。好希望等xp系统死绝了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10-17):
很多年没用这个软件了, 但CB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CB当年还是比较流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已经没落了,但在特定领域还是很好用。比如在你不能选择客户的场合,如果不想让没装.net的xp客户来找你麻 ...

写的不错  之前还在学校  学过一阵子VB  后来自己捣腾VC  楼主道行很深啊  厉害

网友D:
楼主用的bcb的哪个版本?有没有下载链接?已经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bcb的哪个版本?有没有下载链接?已经不好找了

最新的XE10.1 berlin
下载链接多的是。而且它的破解器竟然是开源的

网友E(2017-03-28):
牛B轰轰的.厉害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B轰轰的.厉害的人.

这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写的代码。距离现在差不多10年了吧~
现在再也不做液晶屏了,也不需要写这种东西了

网友(2017-06-02):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写的代码。距离现在差不多10年了吧~
现在再也不做液晶屏了,也不需要写这种东西了 ...

请教下楼主,新版的C++BUILDER可以开发基于LINUX平台的程序吗!

网友:
可以,10.2Tokyo

网友:
我现在用得是BCB6.0,虽然落伍了,但是写点小功能的程序还是很有用的。新人最好用VS2015的C#

网友:
都到10了,真快啊

网友F(2019-04-18):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写的代码。距离现在差不多10年了吧~
现在再也不做液晶屏了,也不需要写这种东西了 ...

楼主有没有串口的例程,能满足高速收发,比如1M,方便分亨一个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串口的例程,能满足高速收发,比如1M,方便分亨一个不?

串口的例子很多吧,跟串口速率关系不大。
如果需要更快的速度,可以考虑用FTDI的芯片和API,方便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串口的例子很多吧,跟串口速率关系不大。
如果需要更快的速度,可以考虑用FTDI的芯片和API,方便些。 ...

FTDI的API? 它们家还有串口例程吗,是用C++ Builder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FTDI的API? 它们家还有串口例程吗,是用C++ Builder写的吗

Builder我不太了解。建议用VC++
https://www.ftdichip.com/Support ... des/D2XX_Programmer(FT_000071).pdf

网友:
我以为bcb已经死翘翘了呢

网友:
当年牛逼的r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