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超多分支的梯形图应该怎样写啊?望赐教

楼主(2016-08-12):
小弟原来是做电子方面的,最近才接触电气、PLC,梯形图编程

感觉梯形图编程,不能定义变量名,不像C语言、verilog HDL 语言那么方便。

尤其多分支的较复杂的程序,我用位中间继电器做选择分支入口,因为分支多,每个中间继电器用完又要复位,越写越乱,最后头都大了

要是用比较指令(如[= D0 K1]:分支1...;[= D0 K2]:分支2...;)做,似乎清晰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分支下边还有分支,多个比较指令,一行就写不下了

这种多分支、分支下边还有分支的梯形图程序,到底应该用什么思路编写?

各位过来的前辈,能否指点一句半句的,给我点线索,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逻辑越复杂的程序,用PLC编程越方便。你需要的是转变编程思维方式。

网友:
你用C语言写,难道就不需要复位变量?最重要的是把程序要实现的功能分析清楚。然后再去编写程序,这样才能简单清晰。当然PLC编程也有很多编程的思想和框架在里面。

网友A:
要结合程序要完成的功能进行程序结构的设计。
如是否有手动操作的部分。手动,自动如何切换。
手动状态下,如何可以单步骤触发运行等等之类的。
自动化设备上面的程序,用C写起来,不是一般的蛋疼的~~~~

网友:
sfc --- 专门对付楼主位的屠龙刀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人!!
我要好好研究研究!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程序要完成的功能进行程序结构的设计。
如是否有手动操作的部分。手动,自动如何切换。
手动状态下, ...

这么详尽细致  感激涕零!

网友B:
plc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都可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都可以定义

我用的是三菱的 GX works2 ,这个也能定义变量吗?

初学者,见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 GX works2 ,这个也能定义变量吗?

初学者,见笑啦

结构体都可以

网友B:
GX works2支持多种编程方式,你会什么,它都有对应的,你不会的它也有,建议参考厂家培训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 works2支持多种编程方式,你会什么,它都有对应的,你不会的它也有,建议参考厂家培训资料 ...

嗯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 GX works2 ,这个也能定义变量吗?

初学者,见笑啦

最近刚刚搞完一个FX3U的设备,GX Works2很好用嘛,比台达好多了。
这台设备挺简单的就是参数太多,三轴定位+若干开关量输入输出,两分钟左右的自动工序,一共三十几种参数而且客户要求用采用类似TLC(时间逻辑控制)的编程方式进行二次设定也就是说所有的步骤全部是可调的不可预测的。
程序改了11版基本定型,夏天太热每天只能干半天,半个月结束我这边的工作交给客户开始调试。

其实我也是搞电子出身,从来没有正经学过PLC编程,但是在原来打工的地方接触了不少大公司的设备,看了很多程序。
而且后面工作大部分是改程序,不需要自己做架构,改动作就行了,所以PLC编程算是半瓶醋水准~
明确的讲,我的程序结构就是[LD= G_STATUS_No D0],因为正经从头开发三菱的PLC是头一次,原来用台达和欧姆龙比较多,而且都是流水线上的设备直接顺控程序就行了没搞过SFC,所以这次继续用这种结构搞定。
LZ如果时间不着急的话,从头学习一下SFC的流程设计过程,真正搞起来很快的。

最后,任何编程语言或者执行设备,其思想是一致的,无非是表达手段不一样。
基本上我写PLC就是当成单片机一样搞,但是PLC是具有很多独特功能的单片机,还是先要研究一下手册,这样才能在N多种实现目标的方式中选择最简单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刚搞完一个FX3U的设备,GX Works2很好用嘛,比台达好多了。
这台设备挺简单的就是参数太多,三轴定 ...

“明确的讲,我的程序结构就是[LD= G_STATUS_No D0]”

这句我看明白点了

你的回复都是宝贵的经验,重金难买

网友:
pIc的底层是单片机,感觉单片机更直接。

网友:
sfc精通了,可以搞定一切结构。
搭积木式的调试

网友D:
用st试试,三菱应该是支持st的,可以用 case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t试试,三菱应该是支持st的,可以用 case语句

多谢提点!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