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焊的板子能否直接泡在洗板水里刷洗?

楼主(2016-08-12):
会不会对芯片和线路造成腐蚀啊

网友:
洗板水对电路板的影响一方面是溶解,一方面是干后残留,对芯片和线路影响不大
板子上有蜂鸣器或者传感器(开放性)之类的器件就要注意了。

网友:
塑料件的注意了,比如数码管之类的,等着哭。。

网友A:
我反正是常常水洗.各种开发板吃灰久了.打开水龙头冲刷后晒干.当然,按键开关常常这样搞坏.重焊一下就好了.

我乱洗板子源于以前有一块灰多的478主板跑不起来,看到板面灰多直接放水龙头洗了晒干就好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B:
ls真的假的?   能用自来水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真的假的?   能用自来水洗?

不怕,我也用自来水洗。
在38度一位坛友处低价购得四台日本电源,
全身灰尘,没办法只能自来水用刷子冲洗,
最后拼凑出三台可用的,另外一台用作配件机。
随机还有一张USB卡。

网友:
用自来水洗挺方便的,是个办法。

网友:
大学时候主板很脏都是水洗的,不过要尽快弄干,有按键的按键水洗后可以滴点酒精置换一下。

网友:
没必要泡在里面啊。

网友:
我也是自来水洗,有时候加点 洗衣粉,或者 洗发水, 沐浴露,  反正能起泡的几乎都用过。哈哈。。

当然,有的器件不适合了,比如 按键,怕进水的东西, DB9之类的,不容易干会生锈,

网友:
用酒精洗

网友:
用大量自来水冲洗是最经济方便简单实用的方法,加点洗衣粉用刷子刷效果最好,当然最后要用水冲洗干净

网友C:
用超声波洗板机洗完后用风枪吹掉洗板水,会很干净。
但是有电感、变压器之类带胶水的就不能洗了。

网友:
洗衣粉很容易腐蚀引脚吧

网友:
按的电解电容就哭过,

网友:
哈哈  没试过啊!

网友:
水洗灰尘可以,松香洗不掉吧,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洗掉松香不留痕迹

网友:
洗板水溶解松香刚刚的,就是味道大,微毒。

网友:
我以前还常用开水洗

网友D:
瞎搞,完全不考虑产品质量了,心痛了一地,   用酒精和洗板水对局部进行清洗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D:
瞎搞,完全不考虑产品质量了,心痛了一地,   用酒精和洗板水对局部进行清洗 ...

局部清洗最靠谱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A:
我反正是常常水洗.各种开发板吃灰久了.打开水龙头冲刷后晒干.当然,按键开关常常这样搞坏.重焊一下就好 ...

老哥,就服你

网友:
最好的,还是焊接后根本不需要清洗。

网友:
板子是不是手焊的不是问题
关键是有些塑料件可能不适合洗板水

网友:
手焊的板子可仪用牙刷蘸取洗板水刷,最后还需要高浓度酒精清理,不然焊锡膏在板子上还有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超声波洗板机洗完后用风枪吹掉洗板水,会很干净。
但是有电感、变压器之类带胶水的就不能洗了。 ...

你这风枪不是热风枪吧,热风枪不要用,洗板水加热会有毒

网友:
自来水洗也可以的,但是一定更要烘干,

网友(2020-03-09):
洗板水我看有导电,残留会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