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光驱的笔记本怎么加SSD?

楼主(2016-08-12):
再挂移动硬盘吗?网上查了下可以用msata或者ngff接口,结果我的E550全部都没有。
有人这样子做吗?还是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你能把主题在翻译一下吗,有歧义,很难理解

什么叫做  有没有光驱的笔记本,  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
笔记本有一个3G卡插槽,可以挂固态硬盘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不要光驱再加工硬盘。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光驱的笔记本”加SSD再挂移动硬盘的吗?
这个无解,没位置挂2个硬盘

网友:
我本仨硬盘,本来500不够用,光驱位又加了500,嫌慢又加了固态,mSATA接口

网友:
读着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23:38之前,楼主如果不修改标题,就失去修改权限,id就会被封锁。

标题已经修改。

网友B:
买256G,512G,1T的SSD换掉原来的硬盘即可。或者换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256G,512G,1T的SSD换掉原来的硬盘即可。或者换笔记本

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256G,512G,1T的SSD换掉原来的硬盘即可。或者换笔记本

不保险啊,万一挂了全部没了。

网友:
没有光驱的笔记本加SSD怎么办?

没有光驱的笔记本想加SSD,求推荐SSD?

网友:
没有光驱的笔记本很多都可以mSATA,你找找接口。另外,我推荐你直接买512G SSD一个就好了,还能记得经常备份资料,非常安全,我就是只有一个512G SSD,怎么振动都不怕

网友:
没有光驱也有光驱的位置的
http://tieba.baidu.com/p/3992119692

网友:
把机械的拆掉装硬盘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