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未加PA,锂电池供电时能做多远,我3米左右收发不稳定

楼主(2016-08-13):
感觉是我布线有问题,2530电路设计好的话,能做多远啊

网友:
买个模块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20-50米左右

网友A:
我之前做的大概80米左右,PCB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大概80米左右,PCB天线

说说测试环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说测试环境!!!

光板没壳子,空旷,速率不记得了,时间有点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板没壳子,空旷,速率不记得了,时间有点久了

我问过TI FAE 他们说可以做到150米。 是CC2541 但我从没见过成品。
40米我也没见过。降低速率,灵敏度会提升!

网友:
我带pa,距离还没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TI FAE 他们说可以做到150米。 是CC2541 但我从没见过成品。
40米我也没见过。降低速率,灵敏度会 ...

CC2530做好了150米肯定是可以的,
CC2541/2540我有点怀疑,淘宝上做得好的模块,我测的基本都过不了1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做好了150米肯定是可以的,
CC2541/2540我有点怀疑,淘宝上做得好的模块,我测的基本都过不了10米 ...

降低速率。。65k问题不大。1m速率人家也可以。pcb天线。

楼主:
淘宝买了个   2.4G的外置FPC天线,ipex接头的,   目前能达到10米,

板载2.4G陶瓷天线没啥卵用啊

网友C:
陶瓷天线是个坑。 仔细对比下数据你就恍然大悟了。

除非空间真的小的离谱,否则,坚决否定

网友:
3米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陶瓷天线是个坑。 仔细对比下数据你就恍然大悟了。

除非空间真的小的离谱,否则,坚决否定

什么坑 希望请明示

网友D:
不加PA,用7DB天线,我的批量生产能稳定在120米。你的应该是PCB有问题,然后射频那块的电感没用村田的吧?

网友:
无遮挡,海边应该在 100 到 200米吧。 用频谱仪测试一下输出功率,是否达到4dbm。计算一下接收rssi(lqi).量化一下接收灵敏度。看看问题再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PA,用7DB天线,我的批量生产能稳定在120米。你的应该是PCB有问题,然后射频那块的电感没用村田的吧?

对射频方面不是很了解      业余搞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PA,用7DB天线,我的批量生产能稳定在120米。你的应该是PCB有问题,然后射频那块的电感没用村田的吧?

120米是加了PA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0米是加了PA了吧

就是没加PA啊,据说加PA的能过1公里,我是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加PA啊,据说加PA的能过1公里,我是不需要了。

那这样120米 很牛了。
天线部分设计,你们公司有工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120米 很牛了。
天线部分设计,你们公司有工具吧?

没有工具,我做了十几个版本,试过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天线。。。
注意,PCB非常非常重要,尽量抄参考设计一模一样。然后就是电感一定要买推荐的高频电感,普通的很坑爹。还有32M的晶体要买好的。注意电源也要干净

网友:
不加PA 有120米,牛ability!

网友E(2016-09-21):
引用 网友C:
陶瓷天线是个坑。 仔细对比下数据你就恍然大悟了。

除非空间真的小的离谱,否则,坚决否定

價格是個坑...
還有什麼坑嗎?? 請大大開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價格是個坑...
還有什麼坑嗎?? 請大大開釋啊!!

价格是一方面。
你仔细对比一下陶瓷天线和TI的PCB天线的参数,差距不是一点点。 实际效果也是差距挺大。 我试用过国内的某家,浪费打板的钱。  XBee上面贴的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好很多。

仅此而已。 提前看好参数,也算不上坑。 空间非常紧凑的场合可能还得用。 有条件的就做PIFA天线了, 也用不上这个。

网友:
之前做的pcb天线版 100米

网友:
鞭状天线,差不多200米

网友:
还有 别再玩zigbee了,  8年前就被做烂的坑
真的没什么实际用处,你看论坛有几个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我还做过一年的zigbee  后来发现zigbee这个东西做到最后都是,大家买开发板,然后学习,学习完后,自己画板子,再出开发板,再坑新来的
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应用

网友:
zigbee不可能做到wifi那么普及,  人人皆是中继器,这个理想概念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每家都把自己的代码限制死了. 不可能做到兼容.也没有一个官方规范
曾经有几家大公司还出过zigbee手机,想借机抢占先机,结果全死掉了.
而且zigbee并不好学 z-stack中的操作系统就够你看一个月的了.   学会后 发现并没卵用

有这个时间  用rf24l01早就实现功能了,还比zigbee稳定的多.
我只是过来人的建议. 一般帖子我不回那么多的, 无奈zigbee真的是个坑

网友:
zigbee的无线定位功能也是个坑. 之前配合清华大学那边的学生一块研究过无线定位功能, 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实验, 大夏天的站太阳底下测试数据. 最后真的没什么用

网友:
1)zigbee的无线定位 不行。rssi 没有办法量化距离。
2) z-stack 还是有优势的。多节点。自组网。(根据我知道的,很多公司,自己想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网状的,都失败。)  z-stack最少产品上能稳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