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啊,win7安装了3天了,都没装上

楼主(2016-08-13):
前几天换个笔记本,是win10的系统, 当时没想太多,固态硬盘是192G(实际180G)的,回来我买了个1T的硬盘准备换上去,还因为很多电工的软件win10支持不够,只好安装win7.结果就折腾了3天,打死都装不上。
台式机也花了1000多元,更新成B150主板和DDR4内存,存在同样的问题。
今天实在没办法了,买了两张DVD刻录安装,同样存在问题。提示没有驱动程序。
暂时无解。

IE弄得图片都传不上来

网友:
哈哈,是有点丢。。。

网友:
楼主台式机什么牌子的主板,技嘉的吗?

网友A:
还有主硬盘分区格式要改才行,10的跟7的硬盘分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主硬盘分区格式要改才行,10的跟7的硬盘分区不一样

主要在笔记本上装,台式机主板是梅捷的,我不喜欢技嘉的那个D口。
笔记本是联想E460, I76500CU, 主板就不知道了。
硬盘已经改为MBR格式。 关键是bios里根本没有硬盘接口的配置。安装系统可以进入安装界面,就是选择安装后,就出现: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程序,如果带有驱动的软盘、cd、dvd或闪存请立即插入。并且接下来还莫名其妙的提示,如果媒体在CD/DVD中,可以在此步骤删除。奶奶的,根本就没菜单叫删除。
用PE安装刚开始出过一次错,后来直接不能引导。
U盘安装和DVD安装一样,出现上面的提示。
看来我不得不下载个WIN10重新安装了。

网友:
B150平台驱动不容易装,安装版要加载驱动,还要用工具修改安装文件才能装

网友B:
B150, 改不了SATA的AHCI为IDE模式,  所以装系统很蛋疼....要装含有AHCI驱动的系统 装..............不能先装系统 再装AHCI驱动

前段时间 帮人组台主机,  也是系统搞死我...  最后是 将硬盘挂其它电脑, 上WINPE, 然 GHOST系统上到硬件,  再手动集成SATA的驱动进去,   再装回新机   才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150, 改不了SATA的AHCI为IDE模式,  所以装系统很蛋疼....要装含有AHCI驱动的系统 装..............不能先 ...

又不是装XP,直接就AHCI模式呀。
难道win7里面不带这个主板的AHCI驱动?

网友:
看来intel也是帮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50, 改不了SATA的AHCI为IDE模式,  所以装系统很蛋疼....要装含有AHCI驱动的系统 装..............不能先 ...

我猜也是这个原因,但BIOS里根本没法配置。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UEFI的问题,通常出厂装win10的机器都是用UEFI格式的,另外硬盘都是GPT分区的,UEFI需要关闭,GPT分区需要更改为MBR分区,至今还没遇到过不能装win7的电脑,你对应你的电脑型号,查一下吧,bios里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UEFI的问题,通常出厂装win10的机器都是用UEFI格式的,另外硬盘都是GPT分区的,UEFI需要关闭, ...

谢谢,这个试过了,如果不改,根本不能用U盘引导,也不能用光盘引导。

网友:
你可以找工具修改下系统安装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装XP,直接就AHCI模式呀。
难道win7里面不带这个主板的AHCI驱动?

我的是U盘 装GHOST系统,     从来没安装盘...光驱那是好多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U盘 装GHOST系统,     从来没安装盘...光驱那是好多年前的东西了....

有没有纯净的GHOST系统?老毛桃,大白菜之类的,是不敢用了.
我用的U盘pe可能是老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纯净的GHOST系统?老毛桃,大白菜之类的,是不敢用了.
我用的U盘pe可能是老的缘故 ...

不完全纯净, 预装有几个软件, 都可以一一卸载的..不算流氓吧...    装好, 再打下补丁就好,   怎么也比安装盘的来的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纯净, 预装有几个软件, 都可以一一卸载的..不算流氓吧...    装好, 再打下补丁就好,   怎么也比安 ...

能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 skylake的cpu

貌似不支持 usb2.0 启动,需要在win7 安装盘里加载usb3.0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共享一下呢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LNCVnd 密码: k2a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 skylake的cpu

貌似不支持 usb2.0 启动,需要在win7 安装盘里加载usb3.0的驱动 ...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笔记本有 两个2.0的口,很奇怪,
台式机也有两个2.0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LNCVnd 密码: k2a4

谢谢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在笔记本上装,台式机主板是梅捷的,我不喜欢技嘉的那个D口。
笔记本是联想E460, I76500CU, 主板就不 ...

出现“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程序,如果带有驱动的软盘、cd、dvd或闪存请立即插入”这个提示我也碰到过,我因为经常帮同事装机,都是新的硬盘,也不存在分区的问题。有时会有这个提示,只能换个U盘再装。有时就没有这个提示。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在笔记本上装,台式机主板是梅捷的,我不喜欢技嘉的那个D口。
笔记本是联想E460, I76500CU, 主板就不 ...

最近打算购买E460,也是想装win7.
要是装不上,可能就不考虑买E460了。楼主你哪里购买的?多少钱买的,参考一下。

打算在网上购买,也会涉及到win7系统安装问题,我自己肯定是装不上了。

网友:
下载对应的接口驱动,用PE中的NT安装器,指定驱动程序后安装

网友:
有这回事?  看来我的老电脑 ,还是挺好的~   HP8510   1680x1050 winxp win7 win10都行!

网友:
主要是分区表。mbr  gpt 区分好就可以。win764才支持gpt.使用gpt必须uefi引导。需要设置bios。

网友:
使用winpe先分区。你就mbr  bios要关闭uefi.

网友:
Z170主板也曾经碰到这个问题卡了好几天,要用win7-64位安装,然后用技嘉的win7 tools安装工具给win7镜像打补丁,不打补丁根本装不了。

网友:
楼主看看BIOS有没有需要设置系统,上次给工控机换Win7系统也是花了2天时间,最后给客服打电话才知道要设置BIOS,默认是Win10的系统,要设置后才能升级Win7

网友:
公司买的dell台式机,也是win7装不上,客服说只支持win10。现在兼容性很好了,还没发现不支持的

网友:
如果是用优盘安装的话,在出现这个界面后重新插拔下优盘然后重新返回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这个简单的

网友:
曾经amo分享过win7的一个镜像,一直在用

网友:
B150的主板装过N台了,重没试过装不了系统的,你的是什么驱动有问题?

网友:
bios要更改

网友:
主板厂商有专用的为镜像加载新版芯片组驱动的工具,下载一个修改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
为啥要装win7呢

网友:
格式化硬盘,转换硬盘格式,然后分区,复制系统主文件到c盘 搜索模式输入注册表

网友:
找最新的win7ISO试试,老版本的win7是不支持后出的一些CPU的

网友:
分区格式转换成MBR才好装,装完后安上驱动精灵安装网卡驱动,只要能上网其他随便搞

网友:
哈,昨晚折腾了3个小时把B150主板的WIN7+64位版本装上了,系统太老,芯片组太新,不支持USB,不管2.0,3.0,在WIN7下USB设备通通不支持,无奈刻了光盘,外加一个古董级的PS2键盘,终于搞定,然后装上USB3.0驱动,完事收工,现在就是用这个上网发帖,还没升级WIN7呢。

网友:
联想很锤子 bios里面有个限制的USB镜像启动的限制,很恶心  要拿到联想售后才能处理。。。

网友:
论坛就有好的win7版本啊。。。

网友:
B150等新主板装Win7要先给镜像打USB的驱动

网友:
有个技嘉做的软件可以给安装镜像加usb驱动

网友:
改装LINUX算了

网友:
现在还有哪些软件 win10不支持?

我现在苹果虚拟机win10 64位,基本软件都能用,  只有几个仿真器连接需要在win10实模式下。

楼主:
谢谢这么多兄弟关注.
台式机装不上是因为硬盘问题, 能进PE能分区格式化,但是安装系统有问题,我换到移动硬盘里发现读不出.

笔记本实在没办法,把硬盘装到台式机上安装,安装好之后再装到笔记本上.现在用起来了,但是却发现比WIN10慢多了

网友:
楼主很谦虚啊!有很多人在你这种情况下就大骂windowsSB了。

网友:
u盘+原版镜像,纯净得一逼。

网友:
听楼上得没错,现在已经不流行GHOST了,PE+WIM增值备份。

网友:
很多电工软件win10不支持吗,同电工,表示用了一年多win10了.

网友:
上次同事帮忙装的win7,在bios里改个设置就好了,用的u盘+原版win7 64位

网友:
B150 第六代平台很麻烦的。换多几个win7 GHO。或者用WIN7 ISO。上主板官网下载USB外设注入软件二次加工安装U盘。 原因是第六代平台的主板。USB总线好像是挂在UEFI上的。旧的系统没有这个UEFI驱动。装好了无缘无故又出问题。我还试过一个更变态的。gho版装完它不是会自动激活吗?好像叫OEM7的软件。一运行。就把我的SSD分区给清了。整个分区删光光。绝对是灵异事件。后来换个win10的GHO。5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微PE(最好最纯最良心的WinPE)+官方原版光盘,安装很简便。

网友:
E460  win10还可以的,没发现有什么软件装不上,64位 但是兼容32位啊

网友:
东芝bios设置,三个选项解锁成功装win7,一个uefi,一个硬盘锁,一个分区表启动设置。u盘纯净版安装win7

网友:
到台式机上装,装好了换到笔记本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也是梅捷的B150 COMBO MX+主板,前几天装好了系统,结果微软的升级补丁一打完,直接变成USB3.0驱动数字签名不合法了,现在USB全部趴窝,怎么都装不了了,系统也是WIN7 64位的。

网友:
我装系统也好几天没搞定,操蛋了啊,装完了不认分区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安装盘好使,ghost就算了吧!

网友:
有些机器装win7真的很窝心。

网友:
有些机器装win7真的很窝心。 没时间跟他在哪儿折腾。现在的机器出厂一般都是win10 ,挺操蛋。有时候不想折腾还不行。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