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配置器件选型咨询

楼主(2016-08-13):
各位大佬:
    以前使用Altera的FPGA直接使用EPC的配置器件,只做过简单的功能。也没有研究过如何选择大容量的配置器件。
现在要使用Xilinx的XA7A系列的FPGA,代码量大,选择的是外部的SPI FLASH。现在遇到问题了:
1.器件对选择SPI Flash的型号有无要求,是否像Altera一样支持只某种特定的IC;不同的Flash可能初始化命令不一样
2.对于较大容量的代码(16MB),内部的RAM空间不够,肯定是要加载到外部的RAM中运行的,外部RAM的容量如何根据代码选择(例如16MB的代码,要预留多大的RAM空间,应用程序的RAM单独考虑)
3.一般来讲从配置芯片加载代码上电完成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代码容量很大时,将SPI Flash拷贝到外部的RAM中,再运行,就需要编写对应的命令了,猜测应该是线Read Flash->Copy Code to RAM->RUN.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4.代码量大时,加载外部存储器的应该会变长,这是否影响启动速度。

原来只是玩FPGA,点个灯啥的。现在开始用了,其实很多细节都不懂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1. 文档7 Series FPGAs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有描述支持的厂家和型号;
    Micron N25Q 3.3V, Micron N25Q 1.8V,Micron M25P,Winbond W25Q,Spansion S25FL等等;
2. 如果代码有16MB,那需要使用FPGA+DDR3模式, DDR3单颗有128MB,256MB,512MB等容量;
3. FPGA 加载 SPI的配置,Microblaze运行自己写的boot loader读取SPI中的code到DDR,或者自己写一段逻辑读取code加载到ddr。一般都是这样;
4. code大会延时启动时间。现在FPGA支持QSPI,速度是单SPI的四倍;可以计算出加载时间;

网友:
XC7A和XC7K所支持的SPI配置芯片略有不同,比如winbond的器件,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