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6818的lvds接口可以用来跟fpga通信么?

楼主(2016-08-13):
如题,找不到比这个速度更高,接口更合适的了。
请有经验的大虾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芯片上面的lvds只能用来接屏
你得确认一下你这个芯片的lvds是否可以由用户随意使用。

网友:
你在用6818搞什么?我发现6818还不如全志A83T,A83T启动ANDROID只需要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