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过滤搜索引擎的结果?

楼主(2016-08-13):
有什么方法能过滤搜索引擎的结果?
例如 1688.com

网友A:
site 算吗http://wapbaike.baidu.com/item/site%E5%91%BD%E4%BB%A4?fr=aladdin&ref=wise&ssid=0&from=2001a&uid=0&pu=usm%401%2Csz%401320_1003%2Cta%40iphone_2_6.0_1_10.9&bd_page_type=1&baiduid=14F97E1974C803AA7D21AB3B7B0ECF3F&tj=Xv_1_0_10_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te 算吗http://wapbaike.baidu.com/item/site%E5%91%BD%E4%BB%A4?fr=aladdin&ref=wise&ssid=0&from=2001a ...

我是想能不能通过安装插件过滤

网友B:
CTRL+F  这个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F  这个可以吧。

我是想把我不要的网址去掉,一大堆没用结果

网友C:
chrome+去推广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ome+去推广脚本

试了不行,不能过滤搜索结果,或者你推荐一个?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功能,页面上可以过滤掉不想看的结果

网友D:
搜索引擎 加一个 减号指令

减号(-)代表搜索不包含减号后面的词的页面。使用这个指令时减号前面必须是空格,减号后面没有空格,紧跟着需要排除的词。Google和百度都支持这个指令。百度和谷歌都支持这个指令。

比如搜索“新加”这个词时,返回结果如图

排在前面的都是关于搜索引擎的页面。如果我们搜索“新加 -引擎”,返回的则是包含“新加”这个词,却不包含“引擎”这坡个词的结果

使用减号也可以更准确地找到需要的文件,尤其是某些词有多种意义时。比如搜索“苹果 -电影”,返回结果页面就排除了《苹果》这部电影的结果,而不会影响苹果电脑和苹果作为水果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引擎 加一个 减号指令

减号(-)代表搜索不包含减号后面的词的页面。使用这个指令时减号前面必 ...

有很多广告网站,直接是 XXX工厂,不能滤除,所以就要把1688 等类似网址的结果滤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不能过滤搜索结果,或者你推荐一个?

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 ... E%A8%E5%B9%BF-ecma6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ipts/10019-%E5%8E%BB%E7%99%BE%E5%BA%A6%E6%90%9C%E7%B4%A2%E7%BD%AE% ...

推广的是可以滤除,我想把我指定的也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我不要的网址去掉,一大堆没用结果

好像没有这钟。 楼主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