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96电位器哪家的性能价比高?

楼主(2016-08-13):
请问3296电位器哪家的性能价比高?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BOCHEN"品牌的电位器,设定好电阻后电阻值会变动,比例超过10了,根本没法用。

请各位电工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电位器,谢谢!

网友:
电位器不稳定 用bourns大厂的

网友:
赞同二楼bourns是不二之选

网友:
bourns 太贵了,一般用不起的
楼主百度搜索一下,好像四川,成都那边做这个比较多,选择几个厂家拿样 ,回来测一下。
你那个估计淘宝买的,确实比较差/

楼主:
是啊!Bourns 我也知道好,但是他那个价格太高了

网友(2017-09-24):
时隔一年了,楼主选到了好的了吗?
请问图片上的价格合理吗?会不会是假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