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下新款松下plc编辑软件,绝对让你心动

楼主(2016-08-13):
用新款的松下plc 编辑软件Pro有几个月了,现在写PLC像单片机一样,特别快。
适合以前写过单片机或上位机的人转过来。

1 采用预编译型的方式,再不需要下载到plc之前先编译,像单片机一样,知道错误在哪。

2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是提前定义好,再也不需要改一个线到处找地方改,像#define一样好用

3功能块相当好用,像子函数一样,有带return型和不带的,可以任意的调用。

4丰富的轴控,只需写一个轴封装成块,后面四个 8个轴都一样改一个轴号即可。

5支持文本语言,像 if else  while  for return 都可以直接使用。

6数组和指针这这里面都可以用哦

7内部有很多已经写好的函数库,可以使用功能块或文本 设置串口  要这样写“ Setport(‘com1’,9600,n,8,1)”

用这个软件写了一个8轴的自动化测试设备,用了一周时间,总体感觉比之前的其他软件好多了 。

网友:
PLC只在大学学过 还是三菱的FX系列 我记得

网友:
跟施耐德的有点像

网友:
西门子300一直都是这种模式吧?

网友A:
楼主现在才发现啊,这软件都出了n年了,最新版本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52FFPWIN%2520Pro7

网友:
RSlogix5000 非常好用

网友:
现在plc主流方向就是模块化编程  每家都支持类似pascal的文本语言   如果不用厂家特有库程序 的话移植到其他品牌的plc都非常容易  而在此之前 移植plc程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网友B:
玩过好几种PLC软件,还是觉得 欧姆龙 做的人性化。。。

网友C:
看出来了,上万个全局变量就是从这出来的

网友:
松下PLC编程软件 MARK

网友D:
单片机uset的福音

网友E:
又是用VS的壳?
我大微软造福了多少苦逼码农啊~

顺便PLC编程还是欧姆龙的CXP好用,各种细节都很到位~

网友F:
用的什么型号的 plc带伺服控制,带加减速吗?

网友G:
变量还能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才发现啊,这软件都出了n年了,最新版本好像有点问题。

那个版本有问题》,我现在是7.13 用起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好几种PLC软件,还是觉得 欧姆龙 做的人性化。。。

omron 也一直在用,缺点就是太大,一个软件上G,工具栏非常多,一般第一次用都不习惯 还有很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型号的 plc带伺服控制,带加减速吗?

当然带加减速了,这是最基本的,有梯形加速和s型加速 ,支持多轴插补
而且用过机器人编程的就知道他的方便了,它里面有个表,使用的时候先教点,把坐标都教好,启动第一行 就运行到1 启动第二行就运行到2
非常简单。
型号fPXh-M4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了,上万个全局变量就是从这出来的

这个有好处,就是修改端口的时候只需改一个地方,程序所有的地方自动就改了,不像之前的还要一个一个找。
当用到几百个输入输出端口的时候方便性非常明显。我这个程序用到了三百多个输入端口,添加时找端口看着表太直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mron 也一直在用,缺点就是太大,一个软件上G,工具栏非常多,一般第一次用都不习惯 还有很多模式。 ...

你好,你的7.13版本能上传共享吗? 我找了很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量还能用中文?

当然 变量支持中 英 日 韩 。。。等等语言。已经不是当年那种梯形图只能X Y I P R M的时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版本有问题》,我现在是7.13 用起来还好。

你好,你的7.13版本能上传共享吗? 我找了很久,谢谢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i5fPQGd
这个是完整安装包,这个试试能下载不,百度网盘
http://pan.baidu.com/s/1pLTICHX
这个是升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uset的福音

确实是,想想 plc里面可以用宏定义 端口定义,可以预编译。
可以用文本的for循环 可以if  while
用串口像写单片机函数一样 setport(),串口多达5个。
竟然还有很多个定时中断,外部中断 轴控。
比单片机好的地方就是他是并行执行的,不用自己写ucos,定时器也是上百了,很省事。
完全可以当一个标准单片机板。

网友:
我也感觉挺好用,去年才开始用,之前几年都是用FPwin GR

楼主:
顺便上传一下,项目上用的C# 写的上位机与plc modebus通信实例。

截图由于笔记本没有连plc 提示报错,连接plc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LZ 这个软件 支持 FP-X0 系列吗?

当然支持,可以全系列的。
据说只要不用特别库,连三菱的也支持,但不知怎么用。

网友I:
楼主第一次用plc吗?对此我只能表示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前用过三菱gx编程  感觉挺落后 这种方式高级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又是用VS的壳?
我大微软造福了多少苦逼码农啊~

CXP也算好?
比比基恩士的KVS差的真不只是一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好几种PLC软件,还是觉得 欧姆龙 做的人性化。。。

我也喜欢欧姆龙的PLC编程软件。。。

网友K:
不就是ST语言么???

网友L:
从头开始学plc  有什么指示吗

网友:
价格呢,,,,电气的的玩意,报价黑得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带加减速了,这是最基本的,有梯形加速和s型加速 ,支持多轴插补
而且用过机器人编程的就知道他的方 ...

这么好用,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我现在也在做运动控制用的是MCX31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第一次用plc吗?对此我只能表示呵呵

用了7年的plc了 ,09年开始用西门子的,后来松下, 三菱 keyence 再后来 omron 。
现在又用回松下了,确实比其他的好用。性价比高。
只说小型机,高端机型没用过。
西门子太贵 三菱太大,5个串口竟然给我搞了近半米长,omron故障太多,上次一个案子(cp1h)买了3千台,有1帕的问题,很多是电批锁螺丝断掉了
松下目前是性价比比较高,体积是最小的。

我们是测试行业不是自动化,以上只是自己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用,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我现在也在做运动控制用的是MCX314.

选他就是因为性价比,一个omron的nc433够买松下一个完整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头开始学plc  有什么指示吗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见过一个电工玩plc控制10个轴的大自动化设备,但他却怎么也不明白串口的8位和9位什么区别,什么校验之类的,讲了好几遍也没动。
但是玩单片机的这个都是小意思,自己模拟iic spi 什么协议都不在话下。

只能说无论是plc 还是单片机 上位机,主要是系统的框架设计,用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做最有把握的方案。
思想都差不多。具体实现不一样而已,我当初习惯了单片机 学fpga是异常痛苦 怎么也不能理解程序并行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就是ST语言么???

omron的ST我也用过,太难用。连他们的技术支持都不用。

诺基亚当年也嘲笑苹果不就是触摸屏么。

只用用过了才知道方便不是一点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见过一个电工玩plc控制10个轴的大自动化设备,但他却怎么也不明白串口的8位和9位 ...

工作中暂时还用不到  我想自己先学习了  有像单片机那样的例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工作中暂时还用不到  我想自己先学习了  有像单片机那样的例程吗

我是觉得本质就是编程+熟悉操作环境,毕竟几乎所有的PLC运行模式都是固定的,撑死了做到伪并发和多路前后台,不像单片机可以上至OS下到大循环跑轮询。
反正我搞PLC的时候90%的精力集中在具体的事务上,要完成什么目标,有哪几种途径(比单片机少的多的多的选择),剩下就是调试。(我还是坚持欧姆龙的开发环境用起来爽,调试的时候可方便了。。。)

三菱的整套下位机系统已经被国人研究透了,移植到STM32上的源码满大街都是,基本上搞一套完备的过来配合三菱的上位机就可以玩了。
然后大的厂家在PLC编程方面的各类资料和培训是非常非常多的,各类傻瓜式的在线培训教程在他们官网都有,我当初突击上阵搞PLC也是从这些教程开始的,比如说欧姆龙的官网注册一个会员就可以看全套的教学视频。(从安规培训开始讲。。。
三菱也有,还带测验的那种。。。不过通病是节奏太慢,毕竟是针对所有人开发的,要照顾毫无基础的同志们。
看习惯了单片机的手册,再去看PLC的几乎毫无 压力,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思路还是那些思路,换个方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觉得本质就是编程+熟悉操作环境,毕竟几乎所有的PLC运行模式都是固定的,撑死了做到伪并发和多路前后 ...

haha,说明你用的都是小型PLC,中型和大型PLC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觉得本质就是编程+熟悉操作环境,毕竟几乎所有的PLC运行模式都是固定的,撑死了做到伪并发和多路前后 ...

90%的精力集中在具体的事务上  这个真不错 毕竟环境都已经搭好了  我也想去尝试下嘿嘿

网友:
大型机还是很厉害的,可以看看西门子的400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他就是因为性价比,一个omron的nc433够买松下一个完整plc了

你可能没理解我意思,MCX341是运动控制芯片,也是小日本厂的价格在400~500一片,不知道你这款运动控制PLC多少钱一套

网友:
前些年做项目用松下PLC,还有HMI,给我感觉就是松下硬件做的不错,软件就是垃圾,特别是HMI软件。
跟他们销售人员反应,后来他们说松下出新款的软件了,可能就是楼主这种软件吧,可是我己经改用OMRON的P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好几种PLC软件,还是觉得 欧姆龙 做的人性化。。。

同感,欧姆龙PLC软件确实做得好。

网友(2016-09-1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1957635.44.J9UpD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1e6686183ac58ffa57

这两家 仿三菱的怎么样?

网友(2016-12-09):
引用 楼主:
当然支持,可以全系列的。
据说只要不用特别库,连三菱的也支持,但不知怎么用。 ...

三菱的 GX work2  也都有这些功能

网友:
欧姆龙PLC的帮助文件是英文的,很不爽,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CXP也算好?
比比基恩士的KVS差的真不只是一节啊!

网友M:
在我用过的PLC里面 基恩士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用的,软件做的很强,定位和运动控制使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
61131这个是工控行业的一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我用过的PLC里面 基恩士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用的,软件做的很强,定位和运动控制使用起来很简单。 ...

当然,基恩士也是我我用的最好的,性能 和 人性化都是非常高的,就是价格也是最高的。
走的是高端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基恩士也是我我用的最好的,性能 和 人性化都是非常高的,就是价格也是最高的。
走的是高端路线 ...

价格确实高,不过售后服务确实是好,而且软件我觉得是用的最顺手的一个。

网友J:
所以我判定,现在PLC编程环境最高端飞基恩士莫属。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通通必须让道。
最近用汇川PLC 生不如死啊!各种操作不支持。软元件区域划分太明朗。指令繁琐,头疼!

网友N(2017-03-28):
引用 网友J:
所以我判定,现在PLC编程环境最高端飞基恩士莫属。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通通必须让道。
最近用汇 ...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现在我们公司基本全部采用基恩士的PLC,现在新出的软件更强大,很多基本的程序用鼠标托一下,程序自动写出来了,比如回原点,轴运动控制,串口收发等,最新的I/O模块可以使用软件模拟8个轴控制输出脉冲,频率可以到200KHZ/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觉得本质就是编程+熟悉操作环境,毕竟几乎所有的PLC运行模式都是固定的,撑死了做到伪并发和多路前后 ...

哪里能找到一直到STM32上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现在我们公司基本全部采用基恩士的PLC,现在新出的软件更强大,很多基本的程序用鼠标 ...

呵呵,你习惯了基恩士的人性化,你再去整汇川你就想炸了它
这两天又用到它的回原点
放出来大家欣赏一下

完全不能用啊。
我没有DOG 信号怎么办?
我要消回差怎么办?我要正向消回差怎么办?要反向消回差又要怎么办?
我的原点是常闭的怎么办?
我要指定方向怎么办?
DOG 你妈个鸡啊,忍不住吐槽。我自己做的STM32 发脉冲卡都有N种回原点方式。
所以说。汇川狗屌不是条好狗!

网友:
台达的ISP也是这种模块化编程方式

网友O(2017-06-29):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i5fPQGd
这个是完整安装包,这个试试能下载不,百度网盘
http://pan.baidu.com/s ...

楼主:我装了之后显示是7.12的呀,有没有7.13 的更新包或是你认为比较好用的新版本更新包提供一下给我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装了之后显示是7.12的呀,有没有7.13 的更新包或是你认为比较好用的新版本更新包提供一下给我们 ...

7.13 已经不是最新版本了,需要在pansonic官网 注册然后下载最新版 注册很容易

网友:
习惯了感觉还是老软件好用,第1点一样的。

网友:
在线调试,改完了直接编译就运行了,不用又下载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7.13 已经不是最新版本了,需要在pansonic官网 注册然后下载最新版 注册很容易 ...

明白,谢了。。。

网友P:
项目中你是用ST编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项目中你是用ST编写的吗?

是的,由于用习惯了C语言,有些循环类的东西,用流程图表达太麻烦,一个for循环就搞定
当然逻辑控制还是流程图来的直观简单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的,由于用习惯了C语言,有些循环类的东西,用流程图表达太麻烦,一个for循环就搞定
当然逻辑控制还是 ...

我主要是做运动控制的,用PLC控制电机。
现在用的西门子的S7-1200系列,但是被西门子的STEP 7软件搞得快无语了,每次用了新的PLC,就得升级软件,而且软件巨大,现在V14版已经7G了,而且安装时还不一定能顺利装上去!!
请问楼主有什么松下的PLC系列可以推荐的吗?想换松下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主要是做运动控制的,用PLC控制电机。
现在用的西门子的S7-1200系列,但是被西门子的STEP 7软件搞得快 ...

若是专用的轴控 plc可以用M4T 可以到达2Mhz
若是普通的轴 步进一类的 可以用C40T

网友(2021-05-26):
我一直用松下的新版本软件,很好用

网友:
现在看 像是codesys系统

网友:
用松下的也可以用台达的,或是永宏什么的,更便宜;当然出于利润点考虑,我们不少客户也用上了单板机

网友(2021-07-02):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好处,就是修改端口的时候只需改一个地方,程序所有的地方自动就改了,不像之前的还要一个一个找。 ...

楼主,一直有个疑问,PLC能像机器人一样示教动作吗?想了好久还是想不出来如何实现.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22-03-30):
三菱结构化编程也是这样。这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2024-06-23):
台达的难用的要死

网友:
松下有这么好,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