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是如何做一个GHOST的?

楼主(2016-08-14):
相信大部分的软件都是装到了D E盘。那么做GHOST的时候,大家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
还能怎么做, 就是直接备份C盘,     其它盘的,  在WINDOWS上用软件备份到别处

网友:
一般我都是只GHOST C盘,重装系统其它盘的软件重装

网友:
装完所有需要的程序后对C盘做ghost,装到其他盘的程序恢复的时候仍然可以用,而且还不丢失记录,比如旺旺QQ等等记录如果设置到了其他盘的话恢复以后仍然在

网友:
一直把非绿软件装在C盘,电脑中一般C盘最快

楼主:
就是说,GHOST 只能保证D盘的软件里面的文件没有丢失,没有修改的情况下,GHOST一下之后,直接恢复可以使用了吧?

D盘不要动,里面修改系统。对不?

网友:
可以直接ghost全盘的。

楼主:
嗯!

学习了!

另外GHOST全盘的话,如果1T的硬盘,存有300多G的资料与软件,那么GHOST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容积?各位有经验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般都用绿化软件,装好系统直接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