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受够WIN10这SB系统了

楼主(2016-08-14):
1、在未提示我的情况下强制更新并重启,导致丢失重要数据;
2、系统进程经常莫名其妙占用高达50%CPU以及大量内存,导致发热严重续航减少;
3、双屏切换有一定概率导致系统崩溃直接卡死,只能强制关机;
4、自带输入法经常导致系统崩溃;
5、微软小娜雄踞开机耗时占用榜首;
6、开始菜单右键居然没有属性、拷贝、发送到等重要命令;
7、WIFI经常莫名断开连接;
8、强制数字签名,导致很多开发程序用不了;
9、开始菜单栏右键菜单背景竟然是黑色,与系统主题色格格不入;
10、高分辨率屏下很多软件显示出错;

网友:
还是换回win7 64吧
早在刚发布时 试用时  就发现开机时默认一堆乱七八糟的进程自动开启  有些时候屏幕还自动刷新下
后来找方法屏蔽了小娜   窗体也修改了其它主题  输入法也修改了   但用来用去还是别扭
最后还是重装了

网友:
我用着很好啊

网友:
用企业版没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
win10目前很稳定,换上新买的SSD开机10秒以内, 除了使用USB转串口蓝屏过几次。。查了以后发现是卡巴斯基有2个驱动不兼容。。等过期了再用回ESET。

网友:
目前还没用WIN10 ,用过WIN8就觉得很难用了

网友:
第二点和激活有关,我之前一直受其害。后来装回x1 carbon原系统升级,CPU就正常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买的本,发现官方只提供windows 10驱动 ...

网友:
微软小娜确实恶心,长期大量cpu+存储,基本无用的东西

网友A:
自己的问题,我的很好,请不要在网上下载人家弄好的GHOST程序安装,自己原版系统安装,

网友:
WIN10我承认是最好的

网友:
没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B:
win10我只遇见过wifi的问题,不管是联想g40电脑还是thinkpad的e550都是wifi断线或者连搜wifi的界面都打不开,得重启……

网友:
主题太难看了

网友:
遇过几次默认输入法卡死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问题,我的很好,请不要在网上下载人家弄好的GHOST程序安装,自己原版系统安装, ...

买的12000的电脑原装WIN10系统,目前的稳定性只能用垃圾形容

再说WIN10都免费了,还用下GHOST?

楼主:
再举个就现在的一个问题,菜单栏右下角悬浮提示框经常挡住鼠标导致鼠标按不了:
上图:

我就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怎么都能一直存在,每次更新不但不解决旧问题,还都引入新的BUG

网友:
用了半个月win10,感觉还不错,如果是经腾讯升级的,最好用微软的版本重装一下,不然,腾讯的电脑管家让系统速度慢了好多,而且还加了好多的没有用的软件,我在缷载”爱奇艺播放“时,被强加了”爱奇艺视频“和一个什么东西,无论如何也缷不掉,最后只能是一点点清理注册表。”爱奇艺“感觉与原来的”3721“差不多了,win10 的内置输入法与原来的习惯不同,所以干脆用其它的,但要用带宏的输入法,不然微软为了保留宏,内置的输入法删不掉。

网友:
win10用着很爽

网友:
用了win10不习惯

网友:
试下长期支持版 没有多余的程序

网友C:
因为不喜欢win10的输入法设置和一些驱动不兼容,用了半年重装了用win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喜欢win10的输入法设置和一些驱动不兼容,用了半年重装了用win7

输入法我一直都是用ctrl+空格切换,没发现什么不同啊,还是我用习惯的了问题,不过我记得以前也是这个快捷键的.

网友: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犯不上这么火大,用不习惯,感觉它SB的完全可以不用。

网友:
还么成熟。。。

网友:
回到   瘟酒吧   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法我一直都是用ctrl+空格切换,没发现什么不同啊,还是我用习惯的了问题,不过我记得以前也是这个快 ...

装第三方输入法切换有且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第三方输入法切换有且麻烦

我装的是qq五笔.

网友:
公司用旧电脑,不折腾win10,乖乖用win7 32bit

网友:
估计是人品好  升级到现在 一直挺顺手

网友:
用着蛮爽的

网友:
win10的界面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是qq五笔.

改好了吗,以前第三方输入法很有问题,搜了很多都没解决。
我已经放弃大半年了,有空试试看

网友:
win10我觉得还好用。

网友:
我刚买的笔记本也是正版的win10系统,遇到的问题是,选中图标点击右键,直接退回桌面,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厂家,让恢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好了吗,以前第三方输入法很有问题,搜了很多都没解决。
我已经放弃大半年了,有空试试看

ctrl + 空格 切换中英文,一直没问题啊,用了一年多win10了.我电脑自带win10,所有驱动也都只有win1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12000的电脑原装WIN10系统,目前的稳定性只能用垃圾形容

再说WIN10都免费了,还用下GHOST? ...

你尝试下重装下电脑,有可能买电脑的系统原装非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下重装下电脑,有可能买电脑的系统原装非原装,

我是装的ms官网下载的
全新安装
然后激活

网友:
直接用BING 输入法 很好用

网友:
想清爽请使用win10 2016 LTSB版

网友E:
买的是华硕,装的是WIN10_64,设计常崩溃,换WIN7_64,官网驱动只支持WIN8.1和WIN10,只通用第三方驱动,至今USB3.0口都还有问题,许多外设不识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华硕,装的是WIN10_64,设计常崩溃,换WIN7_64,官网驱动只支持WIN8.1和WIN10,只通用第三方驱动,至 ...

我也是新买的华硕的本子,想换win7系统,就是因为没有驱动,不敢装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是qq五笔.

我也用的QQ五笔,一直都是shift切换。不过新版本好像不行,我用的旧版本,禁止更新了。

网友:
如果想用win10,再等2年用,就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QQ五笔,一直都是shift切换。不过新版本好像不行,我用的旧版本,禁止更新了。 ...

刚试了,shift一样可以切换中英文,不过跟ctrl+空格本质上是不同的,Shift切换中英文输入,但输入法一直是QQ五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买的华硕的本子,想换win7系统,就是因为没有驱动,不敢装呀

现在还是USB有问题,有些设备识别不了,自带摄像头录视频无音,还没有办法解决,问官网就回答自己去找第三方驱动,要不就用回8.1或10

网友:
前几天刚刚安装的win10感觉挺好的,自动升级已经禁止了,从win8.1换过来的,win8.1本来就感觉挺好,win10比win8.1感觉更好吧,感觉所有的界面都漂亮了。输入法挺好的,不用再安装其他输入法了。

网友:
用WIN10 LTSB版,跟WIN7差不多

网友:
尽早适应吧,迟早都要用Win10的……

网友H:
最近win10开机总是运行windows defender 导致硬盘资源使用率达到100%。

网友:
第10条归到win10太偏颇了,而应该归到整个windows系统,而且是版本越旧,高分屏体验越差。以前在现场部署软件碰到小尺寸高分屏的情况,在能看清文字的基础上,软件还能正常的少之又少,其中还有不少微软自己家的软件也同样。均非win10系统,而是xp和win7,其中xp比win7表现还差

网友:
用 N 版的,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程序,很简洁。
没有 photoviewer, media player, 那个什么浏览器来着,还有没小娜,也没有那些财经啊,游戏啊等待这些应用

自动打补丁也少了,不会自动安装,只安装等级高的有关系统安全的补丁。

网友:
我觉得win10非常好用啊。

网友:
没用过,不过看他的界面,我到挺想用的,后来都忍住没动。。。。

网友:
还是用win7吧  老实点至少~不会自己升级。

网友:
哪里来的微软小娜? 2个系统都没有看到。。。

网友I:
我长期同时用着windows7, windows8.1,windows10,总结出最好用的是windows8.1.
安装windows8.1之后,只要装上下面两个应用程序,顺手依旧,而功能和性能都跟得上时代:
OldNewExplorer v1.1.5.1 (使资源管理器回归经典)
STARDOCK Start8 v1.56 for Win8.1 (使开始菜单回归经典)

下面的图是我的开始菜单:

下面是我的资源管理器界面:

windows8.1的任务管理器比windows7好用;
windows8.1的资源管理器有“向上”按钮;
windows8.1的资源管理器的文件复制、移动操作进度框更好用:
windows8.1是NT6内核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win10开机总是运行windows defender 导致硬盘资源使用率达到100%。

组策略禁用windows defender吧!win+R快捷键,然后输入gpedit.msc,然后就可以配置windows各种细节了!

网友:
不好用的确实都是rp问题…比如wifi,这锅是驱动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长期同时用着windows7, windows8.1,windows10,总结出最好用的是windows8.1.
安装windows8.1之后,只要装 ...

那个复制框区别在哪?向上那条很赞同,win10没了向上有点不顺手。不过现在改用backspace了。

网友:
原先我是为了免费激活,想装后再装回win7.但我现在一直用它。自动更新关闭,关了后没有自动下载更新。从来装好机就删除自动输入法,小娜禁用。数字签名是啥鬼?软件都是以前下载好的软件,目前开发的软件都能安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我只遇见过wifi的问题,不管是联想g40电脑还是thinkpad的e550都是wifi断线或者连搜wifi的界面都打不开 ...

新买的thinkpad也是,但是这不是win10的问题吧,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J:
我就问一个问题,楼主是不是买的xps15

网友:
要么 win 10 要么win7 . win 8 是垃圾

网友:
曾经从WIN7升级到WIN10,吓得赶紧退回WIN7。是不是俺老了?

网友:
win7用着很好啊

网友:
WIN 10 LTSB企业版可能会比较的不错~没有小娜什么,比较稳定

网友:
win10刚用的时候感觉其实还不错,用的挺爽。但是用了不久就各种问题都出来了。想象还是换回了win7

网友:
没有楼主的情况

网友:
更新至周年版

网友K:
老子买了个加密u盘,然后和一个存储了十年数据的硬盘一起插win10电脑,结果你妈的不动了。等我把硬盘扒下来后硬盘已经读不到数据,说是硬盘加密的。你妈的把盘搞错了。我觉得操作系统的责任大一点。然后用disk genius还能读到大部分数据。结果你妈我sb了,用windows自带的硬盘错误处理程序去处理了下,结果硬盘彻底读不到了,可能是把觉得有错误的分区表全删了。我日你妈的微软,我日你妈的美国,老子十年的数据啊,得亏我那么信任你

网友:
WIN10 还有总是重置默认软件。。 简直要命。

总之 ,这个系统稳定性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子买了个加密u盘,然后和一个存储了十年数据的硬盘一起插win10电脑,结果你妈的不动了。等我把硬盘扒下来 ...

十年的数据只存一份?

网友:
用了两个月,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问一个问题,楼主是不是买的xps15

yoga pro 4,这电脑还是很不错,就是系统垃圾

网友J:
引用 楼主:
yoga pro 4,这电脑还是很不错,就是系统垃圾

我的是xps15,用的自带win10 home,出现的问题跟楼主类似,可以说差不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xps15,用的自带win10 home,出现的问题跟楼主类似,可以说差不多一样 ...

我也是自带win10 home ,那看来就是系统的问题,有人说换商业版稳定一些,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