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6-08-14):
请问,“因为电源输出端的反馈信号进入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所以若输出低于预设的调整电平,误差放大器输出就会增加。这使脉宽调制器增加脉冲宽度,输出电压升高。”这句话中预设的调整电平是怎么设定的?我用UC3843设计开关稳压电源,一直不明白反馈后是怎么确保输出电压稳定的。芯片是怎么知道我要稳定的电压值得?谢谢各路大神解惑!

网友:
vfb是反馈呀。设定值:Vo=2.5/Rl*(Rl+Rh)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为什么还在用UC3843这种老掉牙的芯片在做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为什么还在用UC3843这种老掉牙的芯片在做

这个芯片目前应用还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