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支持各种汽车通讯协议的汽车故障诊断仪原理图

楼主(2016-08-14):
这是一个产品驱动部分的电原理图。核心板采用通用的ARM9的2410核心板。
(1)通过配置柔性电路可支持KWP2000,ISO9141,J1850-VPW,J1850-PWM,高速CAN,单线CAN,容错CAN,LIN等等协议.
(2)支持智能端口选择,即万能OBD接头,无需要跳线。
(3)支持可变电平驱动,支持12V、24V、5V驱动电平。
(4)支持可变比较电平阀值,可以从0.1V到7V调节。
(5)电阻触摸屏。
(6)LED背光驱动。

网友:
重点不在硬件,在于各种协议的整合,你做的到吗?

网友:
是的。
硬件不是问题, 最主要在于 协议与车辆的协议验证。

网友:
楼主把软件开放出来

网友:
软件才是重点。。。重点中重点是各家各车型乱七八糟协议汇总数据库。

网友:
这个是体力活花时间挨个收集起来的,

楼主:
既然大家有兴趣,开放一部分通讯协议。实际中私有协议数据量非常大,至少3000M以上,经过常年累月积累才形成。当然,如果对其中的某个车型某个功能有兴趣,可以在上下位机之间拦截数据,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协议是可以私下提供的,前提是需要有这台机器。

网友:
基本协议没用 淘宝那种pic芯片的很便宜 要是谁手里有个什么车 楼主能给他对应协议比较有用  可以用那种pic芯片串口二次开发用 楼主也不可能给出整个数据库的 想做通用的也不能有指望从楼主这得数据库

网友:
是否有CAN BUS协议的资料可否共享?

网友(2017-11-07):
电路图设计的真的好复杂啊,看的头痛。

网友(2019-01-23):
楼主的这台设备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9-11-08):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有兴趣,开放一部分通讯协议。实际中私有协议数据量非常大,至少3000M以上,经过常年累月积累才形 ...

精准,厉害,这个很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有兴趣,开放一部分通讯协议。实际中私有协议数据量非常大,至少3000M以上,经过常年累月积累才形 ...

赞一个,这得花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完成这份文档

网友:
花几千元买个诊断仪!连到车上监控不就得了!

网友:
除了老外会开放一些数据,国人都拿他赚钱的!

网友:
想想车子的电路图随便一套就卖数百元以上!数据他会奉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这得花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完成这份文档

别听他吓唬!自己有车可以先用CAN工具看看!慢慢了解,找规律!CAN工具开源的网上一大把!自己会焊!比猪肉都便宜!

网友:
另外!K和LIN的硬件用专用的,电路简单!别用运放和三极管搭!除非你大量去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吓唬!自己有车可以先用CAN工具看看!慢慢了解,找规律!CAN工具开源的网上一大把!自己会焊!比猪 ...

猪肉不便宜

网友:
日系的一些状态数据网上多,可以参考,例如丰田、本田等!别指望国内的!反控的数据提取,最好有个诊断仪!比如远征或道通等!

网友:
老外的一个网站好像可数据仿真!可仿真车子在路上跑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