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是否需要使用万兆网线才能全部发挥速度?

楼主(2016-08-14):
总所周知,发挥百兆网口的全部性能,需要使用千兆网线,那么使用千兆网口的时候,是否需要使用万兆网线,才能全部发挥千兆网口的性能呢?请知道的大侠说说看,欢迎带数据科普,谢谢!

目前NAS千兆网口配短距离百兆的那种普通网线,拷贝大文件大概是113MB/S,比较稳定~但是不知道千兆网口的极限速度是多少,假设都是SSD传输的话~

网友A:
这速度差不多了,我测试极限是120M/s左右,理论速度是125MB/s。
网线用超五类成品线已足够。

网友:
不需要,是你的线不合标准,而且以太网本身有损耗,不是速度100M就能传100/8的速度的,实际操作系统显示的速度会打折的,以太网的每过一层协议就加一层包头,这都是流量啊,而最后操作系统又仅显示最终文件的大小,所以速度达不到

网友:
众所周知是你买了山寨网线而已,正品超5类线就能稳定跑1G,6类可以跑10G。

网友:
大师也变夜猫子了?

网友B:
还有一个ifg不知道吗?包间隔,不可能达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ifg不知道吗?包间隔,不可能达到1000

那用电脑那种拷贝方法,最高的实际值是多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差不多了,我测试极限是120M/s左右,理论速度是125MB/s。
网线用超五类成品线已足够。 ...

这样啊,有没有试过其它的网线种类,数值是否有差异?

网友C:
那里有万兆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有万兆网线。

这。。。万兆网卡和网线,好像是存在的,CAT7~~~

网友D:
千兆用六类线。要任性用7类也行

PS补链。仅供参考上面有网速参数
http://item.jd.com/1681335.html
http://item.jd.com/19721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用六类线。要任性用7类也行

我知道都可以~~~但是我想知道用6类和7类的速度,有差异么?有做过对比测试的大侠说说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用六类线。要任性用7类也行

请问下老大,CAT6的,说要有十字骨架,那我看到也有扁平的千兆网线,会不会有速度影响呢?

网友E:
超五类稳稳的跑满千兆。跑不满的原因:网卡不行、没开巨型帧、山寨CAT5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里有万兆网线。

CAT6A和CAT7都能跑铜缆万兆

网友:
速度极限就是1Gbit/s,这是接口物理规范决定的。合格的超5类线轻松达到。即使用6、7类线,也不会提高这个值。
网线的质量不合格会导致丢包,间接导致带宽下降。一般劣质线芯可能有 铝包铜、铁包铜。
线序做错也可能导致丢包。
长度也可能是个问题,我一般用不到2米的,千兆的还没用长线测过。百兆全双工的测过200米,跑到100M没问题。
带宽的换算要仔细考虑,因素比较多:帧头开销,协议时延,磁盘读写带宽,软件性能,等等。
113MB/S很不错了,已经快跑满1000M了,楼主还想怎样?再不满意只能换个万兆口的NAS了。

网友:
113MB/S很不错了,已经快跑满1000M了,楼主还想怎样 +1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T6A和CAT7都能跑铜缆万兆

看来我们还用百兆的早就落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老大,CAT6的,说要有十字骨架,那我看到也有扁平的千兆网线,会不会有速度影响呢? ...

公司前些时间装修我是按线材标称值来选然后推荐给采购买的。用着没发现问题。手上没有仪没测试过区别再说了就算有仪器也不会用 。如果楼主装修用建议还是用圆的线吧。什么临时接线喜欢什么用什么

网友:
上次买了5圈AMP的网线后,回来子啊也没有货了!只能买飞利浦/////AMP价格太高卖不出去了!停产....搞不好!大家都用最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前些时间装修我是按线材标称值来选然后推荐给采购买的。用着没发现问题。手上没有仪没测试过区别再说 ...

已下单购买一批扁的,号称千兆网线的网线,家里用,准备走明线了,据说扁的沿着墙角走,比较不占地方~~

网友:
楼主这个速度扣除下协议开销,快接近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老大,CAT6的,说要有十字骨架,那我看到也有扁平的千兆网线,会不会有速度影响呢? ...

超六类的网线和水晶头的屏蔽层都要接上去。

网友:
超5类,8根线都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老大,CAT6的,说要有十字骨架,那我看到也有扁平的千兆网线,会不会有速度影响呢? ...

十字骨架的作用是改善crosstalk,扁平的crosstalk本身就比较小,而且千兆的带宽是125MHz,CAT5e已经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
我一般都是除以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字骨架的作用是改善crosstalk,扁平的crosstalk本身就比较小,而且千兆的带宽是125MHz,CAT5e已经可以 ...

这样,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除以10的……

除以10,就保守了点,你可以要求更快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以10,就保守了点,你可以要求更快些,呵呵

可能是我设备太烂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除以10的……

是的,考虑 协议头与间隔等。

/10是一个比较可靠的速率。   不可能达到/8的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考虑 协议头与间隔等。

/10是一个比较可靠的速率。   不可能达到/8的速率的。 ...

就是通过拷贝大文件在电脑中显示的方式,个人的实测113M/S,本来觉得麻麻的也就算了~~~但是无意间看到别人的晒图是118M/S,就不舒服了,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提高~~~

双台电脑SSD,千兆网卡具备,千兆交换机具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拷贝大文件在电脑中显示的方式,个人的实测113M/S,本来觉得麻麻的也就算了~~~但是无意间看到别 ...

这么纠结干啥……估计跟线长短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纠结干啥……估计跟线长短也有关系?

人闲的时候,就容易纠结这些事情,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拷贝大文件在电脑中显示的方式,个人的实测113M/S,本来觉得麻麻的也就算了~~~但是无意间看到别 ...

NAS和PC都换Intel/BCM的千兆网卡
换支持巨型帧的交换机
速度能超过120M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S和PC都换Intel/BCM的千兆网卡
换支持巨型帧的交换机
速度能超过120MByte/s

这样,那估计我的交换机不支持,其中一台电脑不是intel的,也不支持,只有路由器支持巨型帧,改天插到路由器上试试看

网友:
慎用巨型帧, 如果自己不熟悉网络, 设备不一定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五类稳稳的跑满千兆。跑不满的原因:网卡不行、没开巨型帧、山寨CAT5e。

距离短可以,距离长还是要六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