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多加个显示,选同款?还是一大一小好?

楼主(2016-08-15):
如题,现有个23.7的,上linux虚拟机,一个显示器太不爽了,想再加个。两个一样,似乎有些占地方,一大一小,怕眼睛不适应,问下老司机怎么选?另外,现在用I5内置显卡,有必要增加显卡?

网友:
内置显卡有两个接口吗。

网友:
至少要有对应的空的接口

网友:
最好一样,不然一大一小看着别扭。

网友:
一样大的好!!很爽的!!双屏用了四年的路过!

网友:
买两个新的一样大屏幕好,旧的寄给我帮你保管

网友:
最好是一样大的。

网友:
一个横放,一个竖放

网友:
最好是一样大,一样分辨率

网友:
建议还要外加独立显卡,可以去淘宝买个50元左右的二手独立显卡。不建议使用USB转VGA或HDMI信号转换器,通信速度不够快,显示效果不好。我觉得显示器大小无关紧要,最主要是显示画质好。

网友:
没空的显示卡口可以考虑外接USB3的,不过win7 能用,win10不能用

网友:
必须一样大,而且分辨率也必须一样,否则两个来回看很累眼的

网友:
我现在两个显示器,一大一小,没有不适。建议一样分辨率的。

网友:
分辨率不同无所谓,但是点距必须一样

否则同一个尺寸的内容,显示出来大小不一样,是很困扰的。(尤其是一个窗口跨屏的时候)

网友:
点距必须一样 +1

网友:
我现在一个27”,1920*1080 横放,一个19“ 1440x900 竖放
这两个的点距差不多,竖屏主要是显示pdf/聊天窗口等小窗口

楼主:
去年年底买的,刚看了下,有个VGA,DIV(现在用的),HDMI。现在用的显示器没有HDMI,上JD看了下,同样的还有个型号带HDMI(多100),就这个选择了

网友:
告诉你吧,买大买小全靠自己的资金,我用着是一大一小,一个19,一个24,我看没太大不适。然后,说换显卡的都是没用过双显示器的,说换cpu的才是有经验的人。

网友:
必须同款啊

网友:
建议楼主搞成一样的,公司是两个不一样的,看着很别扭!家里高了两个同型号的,用着很爽,不足的地方是边框太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