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SR8670蓝牙芯片I2S固件

楼主(2016-08-15):
前段时间在某宝上买了2块某米的Soundbar主板,板上使用的是CSR8670蓝牙芯片,素质不错,但是接好后发现低频严重不足,分析下来应该是程序中将低频部分提取出来发送给低音炮模块了,所以本地不能播放低频部分。
很是懊恼,本人玩单片机还行,这CSR8670的程序实在搞不定,坛中大侠哪位有CSR8670使用I2S输出音频信号的通用固件程序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但是要用UART控制,要不然百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但是要用UART控制,要不然百搭

用UART控制那些参数?我外部倒是加了一个单片机,有串口的。
您的程序中I2S速率如何?
刚好小米这个板子上的蓝牙模块UART口引出来了。
下面是板子上蓝牙模块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但是要用UART控制,要不然百搭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2753
这是我改造的成品,但是改完之后低音还是不行,估计就是小米的程序中把低频部分分离出来发给低音炮咧。
您的程序要是能用,回头我去买个CSR芯片的USB下载器去^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但是要用UART控制,要不然百搭

您的程序能够使用内部DAC输出模拟音频信号吗?
这颗芯片功能强大,只可惜我没接触过他的编程。

网友:
可以IIS,但需要SRC,因为蓝牙模块不提供MCLK。模拟差分输出也可以

网友A:
软件我这边没有串口协议,比较麻烦,我只有烧写档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我这边没有串口协议,比较麻烦,我只有烧写档案

没有串口协议就相当于白玩了呀,蓝牙模块肯定作为从机操作,没有串口协议的话,想分析协议都分析不了,咳。。。。。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_^

网友B:
8670 的程序需要和key mac  对应  当然玩玩 就用调试m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SR8670将接收到的sink转source发给低音炮的 ,你是希望不用低音炮播放低音吗?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中没有低音炮,用这个板子放音感觉本地低频不足;我感觉是小米的程序中把本地音频信号中的低频部分过滤掉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没搞过蓝牙芯片的编程,玩M3 M4比较多。
大侠您有办法吗?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70 的程序需要和key mac  对应  当然玩玩 就用调试mac

没接触过蓝牙编程,只是买了2块这板子玩玩,感觉低频太差了。
您说的意思我没看明白,实在是没研究过这东西。
您有解决办法吗?
我也想深入研究研究这东西,但是从来没接触过蓝牙的东东不知从何下手;玩M3 M4内核芯片比较多。
不行我先买个CSR的USB仿真器回来。

网友B:
http://www.btspeaker.cn/forum.ph ... &highlight=86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CSR 提供的Universalfrontend工具中的music mannager部分,通过spi工具调试EQ部分参数,看看分频是 ...

您的意思是说,我直接买个CSR的USB仿真器,通过您说的这个软件就能直接调节EQ部分参数?而不需要直接修改程序固件?!
这块板子自带D类功放芯片,我外接的无源音箱,低音喇叭4.5寸高音是1寸的蚕丝膜高音,所以音箱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CSR 提供的Universalfrontend工具中的music mannager部分,通过spi工具调试EQ部分参数,看看分频是 ...

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您有QQ吗?
我qq 四三幺七八六八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btspeaker.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3&highlight=8670

刚刚注册您给的那个论坛,但是还没有权限下载附件。
您的那个程序我直接下载进去就能用了?
IIS输出的速率是多少?多少bit的?

楼主:
自己再顶顶,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D:
据我所知,8670在小米里只是负责转发低音数据的,

网友E:
Soundbar带Woofer的方案,通常使用CSR8670同时接收手机的蓝牙及传送低音到Woofer.如topdog所述,可以用USB转SPI的Tool进行调整.
CSR8670应该是开启了2.1模式.你要改为2.0模式,牵涉到MCU的Code修改,工作量很大
1.除非你要完全重写MCU的Code,否则你要拿到原来CSR8670的Uart协议.每家模组厂商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2.假如你有办法重写MCU全部的Code,那么CSR8670部分,可以用楼上各位提供的CSR8670的FW烧录到模组里面进行设定EQ.可以找看BlueGiga/嘉实/Rayson等模组厂商网站是否有他们公版的FW DownLoad
3.如果你确定低音不足的部分,是CSR8670引起,如前面所述,请用CSR的USB转SPI的Tool配合Universalfrontend music mannager进行调整.
4.CSR的USB转SPI的Tool,假货宝不到100一个,我自己买了3个了.用起来还行,只是SPI没有ESD防护二极管,用起来要小心一些.
以上,是一些经验,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undbar带Woofer的方案,通常使用CSR8670同时接收手机的蓝牙及传送低音到Woofer.如topdog所述,可以用USB转S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请教您一下:
1.如果8670的程序就是2.1的,是否可以通过TOOL软件调节EQ使得本地得到全部低音部分音频信号?
2.如果上述办法不行,下载一个公版FW后烧写到MCU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需要和MCU的MAC配合吧?
第一次接触这东东问题比较多,不好意思了,另外您说的那个可以调节EQ的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8670在小米里只是负责转发低音数据的,

您的意思是小米的程序中只是转发低音数据,而本地音频数据是包含这部分低音数据的?
那这样的话,本地音频数据就应该是一个全频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undbar带Woofer的方案,通常使用CSR8670同时接收手机的蓝牙及传送低音到Woofer.如topdog所述,可以用USB转S ...

在您说的那些厂家网站上没有找到公版FW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请教您一下:
1.如果8670的程序就是2.1的,是否可以通过TOOL软件调 ...

8670作成2.1,是8670收手机的2.0信号,然后把低频传送给Woofer以获得低Latency.
你要自己玩,就自己用MCU当主控,BT只做接收手机的BT.BT烧入一般的FW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您说的那些厂家网站上没有找到公版FW

GG啊,他们没有公布我也没有办法呀.一般会有NDA的,我有也不敢发给你啊.
再说我只是硬体工程师不是软体工程师啊.
这样吧,你可以去假货宝搜索他们的CSR8670开发板,看看店家是否有网盘资料Download.至少会附上ADK的资料吧.那个调声音的软件就在ADK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GG啊,他们没有公布我也没有办法呀.一般会有NDA的,我有也不敢发给你啊.
再说我只是硬体工程师不是软体工程 ...

好滴,谢了,我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E:
GG啊,他们没有公布我也没有办法呀.一般会有NDA的,我有也不敢发给你啊.
再说我只是硬体工程师不是软体工程 ...

楼主是玩8670的高手;
我最在搞8670 ,想请教下楼主,我现在驱动的喇叭是1318的8欧 0.8W的手机喇叭,音腔也有做;音量起不来,输出效果也不好;
想达到10cm 至少要85DB的声压级;

这里牵涉到功放、喇叭、音腔的匹配问题,楼主可有涉及到过?敢请指导,交流!!

网友:
楼主能整出框图么?如果有原理图我或许能看看能否给你写一版程序。

网友(2018-01-03):
第一次看关于蓝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2019-11-30):
引用 网友B:
http://www.btspeaker.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3&highlight=8670

这个网站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