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温控高手帮忙看看PT100,0.1摄氏度的控制可行性。

楼主(2016-08-15):
本系统主要对一个30L左右容积的水进行温度控制。
水温正常的范围是20-40℃(室温)本系统对水进行控制到30,正负0.1℃(加热或制冷),有时会换水,换水后温度应该会增加0.5℃左右。
温度采集使用PT100,容积内使用泵进行搅拌
加热、制冷部分使用2组200W左右的电子制冷模块(一组用于加热、一组用于制冷)通过水泵进行换热。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是否合理,或有没有更好的建议。现在项目还在设计阶段,可行性不知。

楼主:
这里的温度是相对的(分辨率的感念)

网友:
200W.30L只要你的表可以优于0.1摄氏度的精度并且可以保证足够的功率就可行,甚至不用算法

楼主:
水的比热容:4.2×10³ J/(kg℃)
30L从25到30度需要630000J
630000J/200W = 3150秒

使用200W,上升5度需要3150秒,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的比热容:4.2×10³ J/(kg℃)
30L从25到30度需要630000J
630000J/200W = 3150秒

可以这么理解,升高1度需要630s,大约10分钟左右,良好的搅拌效果0.1度需要1分钟的加温时间,这个完全足够控制了,另有制冷控制,温度超控不是靠单纯的自然散热了,这个完全可以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升高1度需要630s,大约10分钟左右,良好的搅拌效果0.1度需要1分钟的加温时间,这个完全足 ...

看这种说法感觉只要温度采集分辨率能够0.001℃并且比较稳定,控制到0.01好像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种说法感觉只要温度采集分辨率能够0.001℃并且比较稳定,控制到0.01好像问题也不大。  ...

对,但你就算控制到0.01度又如何,首先检测0.01度的温度计(要计量过的)你就得买一大堆,而且结构上需要不断完善,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先把0.1度稳定下来就行了,做稳定了,产品有利润了自然可以支撑搞0.01度的,不是特殊需要别搞0.01度,稳定0.01度需要大量的试验数据,这可不是动动嘴就行的,没有半年一年搞不定

楼主:
好的,谢谢。准备先搭一个测试平台,PT100采集+S7-200+200W制冷,先测试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国内的恒温槽厂家提的参数,温度均匀性都是0.01度(非测量精度)。具体多少没测过,应该是均匀性挺好的,一般使用左右双缸,使内部液体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运动,并且温场在一侧,搅拌和控温在另一侧。

网友:
这个和负载变化有关。如果水里没放置其他的设备,应该容易些。但是如果放一个变化率比较大的设备进去就比较麻烦了。
比如,是给雷达做恒温处理的设备。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50升左右,水浴箱控制。0.1度如果自己调PID略蛋疼,但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50升左右,水浴箱控制。0.1度如果自己调PID略蛋疼,但还是可以做到的 ...

50L是加热吧,多大功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0L是加热吧,多大功率呢?

2kw加热,最难做的还是均温、热惯性处理

网友C:
我都有现成的产品。通用的温控系统,自己做,就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有现成的产品。通用的温控系统,自己做,就意义不大了。

有产品资料吗?

网友:
要什么资料,买个贵点的温控器就搞定。

网友:
有产品资料。这个东西做出来都很多年了。

网友:
都是不太准的,基准选的的是0.01的水银温度计,其他的所谓测温产品最终只能说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准

网友:
可以控制的  既有制冷又有制热

网友(2018-10-22):
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