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电路请问一下能够用mulisim仿真出来吗

楼主(2016-08-15):
这个光耦电路应该如何仿真出来!

网友:
不能仿真的话只能搭电路测试了

网友:
贴个我用过的简单的光耦应用电路:

网友:
对于楼主简单电路不用特意仿真吧

网友(2016-12-25):
这类简单的隔离光耦,搞个电流控制电流源就好了,原边的发光二极管压降简单的串个电压源就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