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动贴片机改装成半自动的, 可行吗?

楼主(2016-08-15):
在淘宝上看到几款手动贴片机, 带摄像头, 精度0.01mm。
觉得可以把图像提取出来发给电脑用OpenCV处理,改造成半自动的。
由于没这方面经验,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BTW,我对速度没要求,只要不用自己动手焊就行了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关健是机械部份要搞好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 我怎么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 我怎么搜索不到

搜"手动贴片机",过滤3000元以下,剩下的有几款就是了

网友:
LZ你搞笑么?用这种千分尺得贴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
精度应该是问题

网友:
啊,看ls说有千分尺,那应该就是速度有问题了

网友:
手动贴片机??

网友:
看来LZ完全没有PCB焊接的经验。
即使现在最小封装的元器件一般人手不阧的话练习下都能放的八九不离十的,即使有偏差回流焊或者热风枪吹锡膏的过程锡膏也能靠表面张力把元器件校正回来的。
LZ说的淘宝上的“手动高精度视频贴片机”真是脱裤子放屁,就是个摄像头放大局部图像给你看,用XYZ平台调整,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

有点用的这个“德国手动贴片机”: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E4MzE0ODA4/v.swf

网友:
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网友:
我也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