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超声波接收运放电路的功能请教

楼主(2016-08-15):
最近在看超声波接收电路,有一个电路一直理解不了。

1. 如下图,第一级运放为典型的反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51倍,第二级类似正向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否为(12k + 56r)/56r = 214
那两级串在一起的放大倍数都1万多了,实际超声波的回波为mv级别,这个电路放大的倍数是不是过大了?

2. 网上的参考电路
这个电路很好理解。

3. 这个电路是HC-SR04模块的拉收电路,其中的VT作什么用? 这个电路的精度是不是要比1和2的精度要高一些。模电没学好,对这块电路不是很清楚。

在纠结用哪个接收电路好,第一个电路的放大倍娄不是很理解,第三个的电路有点复杂,不是很看得懂,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我说下HC-SR04吧,这个电路挺好的,可能图中有点小误差:
左边俩运放的IN+应向右延长,连接到VCC/2.
VT在哪呢我没看到.
NET9这个IO的作用类似于AGC,减小传感器的盲区.
这个IO先置低,发送超声波,然后置为高阻态,R8对C7充电,使右边运放的IN-逐渐上升.相当于比较器灵敏度由低变高.
发送超声波信号后,若无障碍物反射,接收端信号会由大变小,也许是空气的反射吧.测下第三个运放的输出波形就知道了.
IN-逐渐上升这个过程就刚好可以避免刚开始这段时间的回波产生的误动作,在这段时间内若有障碍物也能正确识别.

网友:
请问大家有用过麦克风来做超声波的接收吗?因为麦克风体积比较小

网友:
低通和带通滤波

网友B(2016-11-10):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HC-SR04吧,这个电路挺好的,可能图中有点小误差:
左边俩运放的IN+应向右延长,连接到VCC/2.
VT在哪 ...

请教几个问题。一般的发射探头的驱动电压是多少?怎么去判断需要多少电压?因为一般探头的参数里只有最大电压。另外,接收到的电压又是多大?是正弦波吗?刚开始做超声波,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几个问题。一般的发射探头的驱动电压是多少?怎么去判断需要多少电压?因为一般探头的参数里只有最大 ...

试一试呗,电压慢慢加高,只要不坏就行。
接收的波形是正弦波,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