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串口接收的 FIFO ,一直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08-15):
bsp_US1_RX_int (u8 Data)       这一条是串口接收中断的时候调用,并把出带入。
bsp_US1_RX    (u8 * Data)      这一条是取出缓冲区的数据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的数据会丢一两个位,并且丢了之后,以后收到的数据都会出现错位!
正确的应该是  0123456789  ,但错位后收到的数据  5012345678。

u16     bsp_US1_RX       (u8 * Data)
{
    short temp=0;
    while(US1_RX_FIFO_user)
    {
        *Data++ = US1_RX_FIFO[US1_RX_FIFO_tail++];
        if(US1_RX_FIFO_tail == US1_RX_FIFO_Siz)
            US1_RX_FIFO_tail = 0;
        US1_RX_FIFO_user--;

        temp++;
    }

    return temp;
}
inline s8      bsp_US1_RX_int   (u8 Data)
{
    if(US1_RX_FIFO_Siz - US1_RX_FIFO_user -1 )
    {
        US1_RX_FIFO[US1_RX_FIFO_head++] = Data;
        if(US1_RX_FIFO_head == US1_RX_FIFO_Siz)
            US1_RX_FIFO_head = 0;
        US1_RX_FIFO_user++;
    }
    else
    {
        return RXbuff_overflow;
    }

    return 0;
}

网友:
没加锁啊

楼主:
是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看 逻辑都没有错的呀!

网友A:
中断和主程序可以认为是两个线程,访问公用的数据(临界区)时,需要通过加锁来确保原子操作。否则数据可能不正确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和主程序可以认为是两个线程,访问公用的数据(临界区)时,需要通过加锁来确保原子操作。否则数据可能 ...

他们操作的只是同一个数组,但不是同一个数据啊~~

网友:
同一个数组不就是同一个数据么.
可能会存在读的时间,中断里又修改了(你不确定中断什么时候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操作的只是同一个数组,但不是同一个数据啊~~

随便看看 US1_RX_FIFO_user 就公用了,类似还会有  siz 那个,一个访问到一半被另一个中断改掉了,就是这么样

网友C:
这个有bug的,明显US1_RX_FIFO_user 这个变量就是冲突所在,根本不需要这个变量。head和tail的差值就cnt,看看linux的kfifo

网友D:
linux内核数据结构之kfifo

http://www.cnblogs.com/Anker/p/3481373.html

环形缓冲区的详细介绍及实现方法可以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Circular_buffer,介绍的非常详细,列举了实现环形队列的几种方法。

环形队列的不便之处在于如何判断队列是空还是满。维基百科上给三种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内核数据结构之kfifo

http://www.cnblogs.com/Anker/p/3481373.html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好像遇到类似问题:先将引脚配置为USART功能,再初始化USART,顺序问题。
楼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内核数据结构之kfifo

http://www.cnblogs.com/Anker/p/3481373.html

非常感谢提供这个资源,我要好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bug的,明显US1_RX_FIFO_user 这个变量就是冲突所在,根本不需要这个变量。head和tail的差值就cnt, ...

我之前也写过,不用user 变量的,就是直接从in out 指针得出,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
用串口波特率460800 压力测试也没有问题。
但是总感觉效率不是最高的,每次查询user 的时候都要运行加减操作,这样速度就变低了!
我用 user 变量的目的是“用内存换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和主程序可以认为是两个线程,访问公用的数据(临界区)时,需要通过加锁来确保原子操作。否则数据可能 ...

我这个是跑裸机的,没有什么锁的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遇到类似问题:先将引脚配置为USART功能,再初始化USART,顺序问题。
楼主试一下。 ...

我感觉不会,我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内核数据结构之kfifo

http://www.cnblogs.com/Anker/p/3481373.html

牛X,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和主程序可以认为是两个线程,访问公用的数据(临界区)时,需要通过加锁来确保原子操作。否则数据可能 ...

  中断只写   main只读     需要强行上锁吗?

网友:
区分缓冲区满或者空 -- 镜像指示位

缓冲区的长度如果是n,逻辑地址空间则为0至n-1;那么,规定n至2n-1为镜像逻辑地址空间。

本策略规定读写指针的地址空间为0至2n-1,其中低半部分对应于常规的逻辑地址空间,高半部分对应于镜像逻辑地址空间。

当指针值大于等于2n时,使其折返(wrapped)到ptr-2n。

使用一位表示写指针或读指针是否进入了虚拟的镜像存储区:置位表示进入,不置位表示没进入还在基本存储区。

在读写指针的值相同情况下,如果二者的指示位相同,说明缓冲区为空;

如果二者的指示位不同,说明缓冲区为满。

这种方法优点是测试缓冲区满/空很简单;

不需要做取余数操作;读写线程可以分别设计专用算法策略,能实现精致的并发控制。
缺点是读写指针各需要额外的一位作为指示位。

如果缓冲区长度是2的幂,则本方法可以省略镜像指示位。
如果读写指针的值相等,则缓冲区为空;如果读写指针相差n,则缓冲区为满,这可以用条件表达式(写指针 == (读指针 异或 缓冲区长度))来判断。

/* This approach adds one bit to end and start pointers */

/* Circular buffer object */
typedef struct {
    int         size;   /* maximum number of elements           */
    int         start;  /* index of oldest element              */
    int         end;    /* index at which to write new element  */
    ElemType   *elems;  /* vector of elements                   */
} CircularBuffer;

void cbInit(CircularBuffer *cb, int size) {
    cb->size  = size;
    cb->start = 0;
    cb->end   = 0;
    cb->elems = (ElemType *)calloc(cb->size, sizeof(ElemType));
}

void cbPrint(CircularBuffer *cb) {
    printf("size=0x%x, start=%d, end=%d\n", cb->size, cb->start, cb->end);
}

int cbIsFull(CircularBuffer *cb) {
    return cb->end == (cb->start ^ cb->size); /* This inverts the most significant bit of start before comparison */ }

int cbIsEmpty(CircularBuffer *cb) {
    return cb->end == cb->start; }

int cbIncr(CircularBuffer *cb, int p) {
    return (p + 1)&(2*cb->size-1); /* start and end pointers incrementation is done modulo 2*size */
}

void cbWrite(CircularBuffer *cb, ElemType *elem) {
    cb->elems[cb->end&(cb->size-1)] = *elem;
    if (cbIsFull(cb)) /* full, overwrite moves start pointer */
        cb->start = cbIncr(cb, cb->start);
    cb->end = cbIncr(cb, cb->end);
}

void cbRead(CircularBuffer *cb, ElemType *elem) {
    *elem = cb->elems[cb->start&(cb->size-1)];
    cb->start = cbIncr(cb, cb->start);
}

网友:
环形缓冲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8%A1%9D%E5%8D%80

Linux内核的kfifo

在Linux内核文件kfifo.h和kfifo.c中,定义了一个先进先出圆形缓冲区实现。

如果只有一个读线程、一个写线程,二者没有共享的被修改的控制变量,那么可以证明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并发控制。

kfifo就满足上述条件。

kfifo要求缓冲区长度必须为2的幂。

读、写指针分别是无符号整型变量。把读写指针变换为缓冲区内的索引值,仅需要“按位与”操作:
(指针值 按位与 (缓冲区长度-1))。这避免了计算代价高昂的“求余”操作。且下述关系总是成立:

读指针 + 缓冲区存储的数据长度 == 写指针

即使在写指针达到了无符号整型的上界,上溢出后写指针的值小于读指针的值,上述关系仍然保持成立(这是因为无符号整型加法的性质)。
kfifo的写操作,首先计算缓冲区中当前可写入存储空间的数据长度:

len = min{待写入数据长度, 缓冲区长度 - (写指针 - 读指针)}

然后,分两段写入数据。

第一段是从写指针开始向缓冲区末尾方向;
第二段是从缓冲区起始处写入余下的可写入数据,这部分可能数据长度为0即并无实际数据写入。

网友:
POSIX优化实现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abort ()

struct ring_buffer
{
  void * address;

  unsigned long count_bytes;
  unsigned long write_offset_bytes;
  unsigned long read_offset_bytes;
};

//Warning order should be at least 12 for Linux
void ring_buffer_create(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unsigned long order )
{
  char path[ ] = "/dev/shm/ring-buffer-XXXXXX";
  int file_descriptor;
  void * address;
  int status;

  file_descriptor = mkstemp( path );
  if ( file_descriptor < 0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status = unlink( path );
  if ( statu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buffer->count_bytes = 1UL << order;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0;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0;

  status = ftruncate( file_descriptor, buffer->count_bytes );
  if ( statu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buffer->address = mmap( NULL, buffer->count_bytes << 1, PROT_NONE, MAP_ANONYMOUS | MAP_PRIVATE,  - 1, 0 );

  if ( buffer->address == MAP_FAILED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address = mmap( buffer->address, buffer->count_bytes,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FIXED | MAP_SHARED, file_descriptor,
    0 );

  if ( address != buffer->addres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address = mmap( buffer->address + buffer->count_bytes, buffer->count_bytes,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FIXED |
    MAP_SHARED, file_descriptor, 0 );

  if ( address != buffer->address + buffer->count_byte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status = close( file_descriptor );
  if ( statu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

void ring_buffer_free(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int status;

  status = munmap( buffer->address, buffer->count_bytes << 1 );
  if ( status )
    report_exceptional_condition();
}

void * ring_buffer_write_address(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 void pointer arithmetic is a constraint violation. ***/
  return buffer->address +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void ring_buffer_write_advance(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unsigned long count_bytes )
{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count_bytes;
}

void * ring_buffer_read_address(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return buffer->address +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void ring_buffer_read_advance(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unsigned long count_bytes )
{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count_bytes;

  if (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buffer->count_bytes )
  {
     /*如果读指针大于等于缓冲区长度,那些读写指针同时折返回[0, buffer_size]范围内  */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buffer->count_bytes;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buffer->count_bytes;
  }
}

unsigned long ring_buffer_count_bytes(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return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unsigned long ring_buffer_count_free_bytes(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return buffer->count_bytes - ring_buffer_count_bytes( buffer );
}

void ring_buffer_clear( struct ring_buffer * buffer )
{
  buffer->write_offset_bytes = 0;
  buffer->read_offset_bytes = 0;
}

/*
* Note, that initial anonymous mmap() can be avoided - after initial mmap() for descriptor fd,
* you can try mmap() with hinted address as (buffer->address + buffer->count_bytes)
* and if it fails - another one with hinted address as (buffer->address - buffer->count_bytes).
*
* Make sure MAP_FIXED is not used in such case, as under certain situations it could end with segfault.
* The advantage of such approach is, that it avoids requirement to map twice the amount
* you need initially (especially useful e.g. if you want to use hugetlbfs and the allowed amount is limited)
* and in context of gcc/glibc - you can avoid certain feature macros
* (MAP_ANONYMOUS usually requires one of: _BSD_SOURCE, _SVID_SOURCE or _GNU_SOURCE).
*/

网友:
我是只能写n-1个免得判断相等时候是空还是满 为了一个元素多费功夫

网友:
感觉那个US1_RX_FIFO_user用得太乱了,我都是一个IP只管往里写,一个IP只管往外读,如果写到IP重合那就溢出丢数据了,只要两个IP不等则有数据缓存

网友(2016-10-07):
引用 网友D:
linux内核数据结构之kfifo

http://www.cnblogs.com/Anker/p/3481373.html

这个解释真是漂亮啊,很形象啊

网友:
学了几招,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
US1_RX_FIFO_user   确实不能用,我之前这样用过,程序长时间跑就会丢数据,后面只判断 head tail 就OK了

网友F:
我的,简单易懂:
#define UART0_FIFO_SIZE        12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int8 in;
        volatile uint8 out;
        uint8 fifo[UART0_FIFO_SIZE];
}UART_FIFO;

UART_FIFO uart0;

void uart0_fifopush(int8 dat)
{
          uart0.fifo[uart0.in] = dat;
          if (uart0.in < (UART0_FIFO_SIZE - 1)) uart0.in++;        //判断队列是否已满
          else uart0.in = 0;        //队列满,覆盖头部
}
int8 uart0_fifopop(void)
{
            int8 tmp = uart0.fifo[uart0.out];
        if (uart0.out < (UART0_FIFO_SIZE - 1)) uart0.out++;
        else uart0.out = 0;
        return tmp;

}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F:
我的,简单易懂:
#define UART0_FIFO_SIZE        12
typedef struct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