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51芯片的IO部分说明,表示看不懂,你是怎么认为的

楼主(2016-08-15):
13.1. 输入输出口结构
MA82G5BXX输入输出口分成两个配置类型。第一类仅仅是端口3有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有:准双向口(标准8051的I/O端口)、推挽输出、集电极开漏输出和输入(高阻抗输入)。 缺省值是弱上拉的准双向口模式。
其它口属于第二类,这些口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推挽输出和上拉电阻的集电极开漏输出。缺省是集电极开漏输出高,也就意味着带有高阻状态的输入模式。
下面描述这四种类型的I/O模式的配置

这个是高阻输入还是上拉输入还是什么;多少人自己可以理解呢?
附件点不开,一会上原文图片;
原因是有个纯文本选项,去掉就好了

网友A:
第二类 模式推挽输出 和弱上拉(可当输入或输出)两种模式-----个人猜测 ,看英文原版的吧,翻过来的版本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类 模式推挽输出 和弱上拉(可当输入或输出)两种模式-----个人猜测 ,看英文原版的吧,翻过来的版本不 ...

第二类就一PP和OD而已,有什么难的?

网友:
意思应该是P3口可以配置4种模式,
剩余的其他端口只有2种模式.

楼主:
应试是4L说的,只有推挽和开漏;上拉电阻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类就一PP和OD而已,有什么难的?

有电阻上拉了还能叫OD吗?

楼主:
分别是推挽输出和上拉电阻的集电极开漏输出------------------------------好像有上拉电阻
缺省是集电极开漏输出高,也就意味着带有高阻状态的输入模式。---好像又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看这里应该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阻上拉了还能叫OD吗?

带不带上拉电阻都叫OD,难道你在外面上拉个电阻就不叫O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