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边或低边电流检测放大芯片或方案精度在几毫安

楼主(2016-08-16):
RT:

检测电流最大1A或500MA吧
高边或低边检测都行
精度在5ma以内最好
检测电压最低1.2V(模拟电池电压)(某些电流检测放大芯片在低电压时不准确如MAX4173,他必须要高于2V才准确)
最高也低于5V,一般3V电压。

目前用过
1、
INA219 带I2C电流检测 ,高精度数模转换, 蛮准的,不过好像不适合我的电路,(有高压脉冲干扰时数据不准)
           但是烧过一个模块,I2C通信失败

2、
INA213 gain50倍放大,目前用的比较好的一块,采样电阻用了0.5R的,不知道怎么会回事,就烧了一个,表现为发烫
            换了一个芯片,改0.25R(并联2个0.5Ω)后,改低边测试,目前还没事,但是不放心。

上面2颗芯片算是比较满意的了,但是会烧,不知是怎么回事,感觉有点怕静电或者说烙铁的微弱的漏电电流

3、
MAX4173 测试发现在电压低于2V以下就输出不准确,其他和INA213 差不多,引脚兼容,只是封装比INA213 大一点点。

4、用过LM358搭过,放大精度等参数严重不准,电源采用5V GND,网上的某电流电压表就是这个方案,他的LM358性能相对好点,但是误差也是10ma左右。

抄的原理图:

5、ACS712ELC 5A 电流传感器模块
     2.5V细分下,用1024(10bit)分下,1bit=》4.8828125mV  ,每输出1mV对应电流2mA来算,一bit能检测出的电流是4.8828125 *2 ma  ,反正偏差很大。

6、WCS2702 电流传感器 检测电流2A 1mA/1mV

    死贵!!
   好像是霍尔传感器,用的是模块,发现实际测试和理论计算的数值偏差很大,精度(分辨率还可以,可以到几MA)
   店家指导我调电位器到极限,但是还是发现输出电压和理论值(或者说真实值有较大偏差)。

7、发现用OP07C运放好像评价蛮高,性能参数不错,在要样品,自己搭建电路试试再说,准备采用+_电源方式看看。

求大家分享用过的电流检测方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低端采样的话,直接用个采样电阻和运放自己搭呗,没啥技术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低端采样的话,直接用个采样电阻和运放自己搭呗,没啥技术含量的

是啊,想想还是用底端 用OP07C搭应该简单点,能分享点参考电路吗?不想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想想还是用底端 用OP07C搭应该简单点,能分享点参考电路吗?不想走弯路了 ...

论坛老杨,做的模块应该满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8fc1-85cea56562d9

楼主:
恩,我是想学习里面的原理图,用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做电流检测!
看了芯片,好像也是类似NIA213之类的放大芯片,精度肯定不错!
我还是先用运放搭一个试试吧,然后再说,

不知道老杨用的芯片是什么方案的,

找到了,在老杨自己论坛有原理图,
用的是MCP3421  I2C的接口,精度肯定很高,学习下

官方规格书在此,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2003e.pdf

和INA219方式差不多,精度好像要高

网友B:
高边采样用LMP8601吧,一直在用,稍贵。这种运放要求共模电压高些,不然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边采样用LMP8601吧,一直在用,稍贵。这种运放要求共模电压高些,不然很容易坏。 ...

学习了下,官方规格书在此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p8601.pdf

暂时改成低边测量吧,高侧测量感觉不安全

网友C:
楼主的坐标暴露了,难道是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坐标暴露了,难道是老乡?

哈哈哈,在顺德打工,湖南的

网友:
INA226试试?而且貌似可以检测电压电流和功率,自带ADC,位数好像是在15-16位双积分

网友:
其实我觉得楼主要做的是加隔离电源 隔离通讯 这样模块接上去就不分高低边了  看你之前说接高端会烧接地就可以 一般是共模电压过高吧  接地之后就木有问题
  你用ina226都市要注意那个测量电压的范围 不能出现负电压~

楼主:
是啊,隔离通信是好,可是就是太麻烦了,现在还是选择低边测量算了,省事安全

网友D(2023-05-10):
MCP3421这种差分输入芯片,支持采样电压低于负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P3421这种差分输入芯片,支持采样电压低于负电源吗?

不支持。常见的Sigma Delta类型的AD都不支持。

网友:
MSP430AFE253手册明确支持
可以当ADC用,一下有三个

网友(2023-12-04):
检流电阻功率足够大的时候来多少电流都不热,电阻不热就能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