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谁用过STM32F0的RTC闹钟功能,始终无法进中断

楼主(2016-08-1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STM32F071的片子,调试RTC功能时发现设置闹钟功能后始终无法进中断,只要使能闹钟RTC_AlarmCmd(RTC_Alarm_A,ENABLE);就会直接跳到启动代码的B  .处,有没有人遇到过帮忙解答下,非常着急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使能前,关闹钟之类的中断标志试试?没用过,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前,关闹钟之类的中断标志试试?没用过,纯猜测

我试过关闹钟中断也没用,只要使能闹钟不开中断也死在B .这里

楼主:
没人用STM32F0的片子吗?

网友: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B:
你开了RTC的一个中断了吧,跳进了默认的RTC的一个IRQ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了RTC的一个中断了吧,跳进了默认的RTC的一个IRQHandler

我发现是初始化了EXTI_Line17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初始化EXTI_Line17正常的闹钟还是进不去

网友:
EXTI line 17 is connected to the RTC Alarm event.

所以要自己写一下RTC_IRQHandler中对RTC_IT_ALRA中断的处理

网友C:
下面是我在STM32F051中用的秒中断设置: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RTC Alar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Alarm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RTC_AlarmStructInit(&RTC_AlarmStructure);

  /* EXTI configuratio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alarmA Masks */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All;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CD, RTC_Alarm_A, &RTC_AlarmStructure);

  /* Set AlarmA subseconds and enable SubSec Alarm : generate 1 interripts per Second */
        RTC_AlarmSubSecondConfig(RTC_Alarm_A, 0xFF, RTC_AlarmSubSecondMask_SS14_8);

  /* Enable AlarmA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 Enable the alarm  A */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ENABLE);
}

这是秒中断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A) != RESET)
        {
                RTC_TotalSeconds++;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 Clear RTC AlarmA Flags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Clear the EXTIL line 17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我在STM32F051中用的秒中断设置: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RTC Alarm.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中断服务函数名字写错了,写成了void RCC_IRQHandler(void),犯了这么幼稚的错误

楼主:
另外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STM32F0的固件库里有一处错误,和RTC相关的中断标志位宏定义有错,具体看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STM32F0的固件库里有一处错误,和RTC相关的中断标志位宏定义有错,具体看下图 ...

固件库应该是对的吧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pecified RTC interrupts.
  * @param  RTC_IT: specifies the RTC interrupt sources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TC_IT_TS:  Time Stamp interrupt mask
  *            @arg RTC_IT_ALRA:  Alarm A interrupt mask
  *            @arg RTC_IT_TAMP: Tamper event interrupt mask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RTC interrupt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ITConfig(uint32_t RT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TC_CONFIG_IT(RTC_I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 Dis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
  RTC->WPR = 0xCA;
  RTC->WPR = 0x53;

  if (NewState != DISABLE)
  {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s in the RTC_CR register */
    RTC->CR |= (uint32_t)(RTC_IT & ~RTC_TAFCR_TAMPIE);
    /* Configure the Tamper Interrupt in the RTC_TAFCR */
    RTC->TAFCR |= (uint32_t)(RTC_IT & RTC_TAFCR_TAMPIE);
  }
  else
  {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s in the RTC_CR register */
    RTC->CR &= (uint32_t)~(RTC_IT & (uint32_t)~RTC_TAFCR_TAMPIE);
    /* Configure the Tamper Interrupt in the RTC_TAFCR */
    RTC->TAFCR &= (uint32_t)~(RTC_IT & RTC_TAFCR_TAMPIE);
  }
  /* En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
  RTC->WPR = 0xFF;
}

固件库RTC_ITConfig写的是RTC_CR

/**
  *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RTC interrupt has occurred or not.
  * @param  RTC_IT: specifies the RTC interrupt source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TC_IT_TS: Time Stamp interrupt
  *            @arg RTC_IT_ALRA: Alarm A interrupt
  *            @arg RTC_IT_TAMP1: Tamper1 event interrupt
  *            @arg RTC_IT_TAMP2: Tamper2 event interrupt
  *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RTC_IT (SET or RESET).
  */
ITStatus RTC_GetITStatus(uint32_t RTC_IT)
{
  ITStatus bitstatus = RESET;
  uint32_t tmpreg = 0, enablestatus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TC_GET_IT(RTC_IT));

  /* Get the TAMPER Interrupt enable bit and pending bit */
  tmpreg = (uint32_t)(RTC->TAFCR & (RTC_TAFCR_TAMPIE));

  /* Get the Interrupt enable Status */
  enablestatus = (uint32_t)((RTC->CR & RTC_IT) | (tmpreg & ((RTC_IT >> (RTC_IT >> 18)) >> 15)));

  /* Get th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color=Red]tmpreg = (uint32_t)((RTC->ISR & (uint32_t)(RTC_IT >> 4)));[/color]

  /* Get the status of the Interrupt */
  if ((enablestatus != (uint32_t)RESET) && ((tmpreg & 0x0000FFFF)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在RTC_GetITStatus中,读了RTC_ISR并与RTC_IT值右移4位相与

网友D(2016-10-31):
楼主你知道那个闹钟的设定时间是怎样计算?我RTC_AlarmMask没有所有屏蔽,只是屏蔽星期、时、分秒我没有屏蔽,但是中断的时间和我设定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知道那个闹钟的设定时间是怎样计算?我RTC_AlarmMask没有所有屏蔽,只是屏蔽星期、时、分秒我没有屏 ...

能说具体点吗?我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初始化没有问题
RTC_AlarmCmd(RTC_Alarm_A,DISABLE);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RTC_AlarmStructure);
RTC_AlarmCmd(RTC_Alarm_A,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库应该是对的吧

非常感谢,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2016-12-14):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我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初始化没有问题
RTC_AlarmCmd(RTC_Alarm_A,DISABLE);
RTC_SetAlarm(RTC ...

谢谢楼主,是我忘记使能闹钟了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我在STM32F051中用的秒中断设置: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RTC Alarm.

我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计算1s一个中断的??

/* Set AlarmA subseconds and enable SubSec Alarm : generate 1 interripts per Second */
RTC_AlarmSubSecondConfig(RTC_Alarm_A, 0xFF, RTC_AlarmSubSecondMask_SS14_8);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我在STM32F051中用的秒中断设置: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RTC Alarm.

请问楼上,我也是在用F051,但是按照你这个RTC配置怎么也进不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