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芯片驱动led,led发热很厉害

楼主(2016-08-16):
如上图电路图所示,DC24V输入,通过防雷击浪涌电路,最后由恒流芯片驱动4个led,led正向电压为6V左右,设定恒流源输出电流为150MA,实际测量电流为80MA左右,测量led灯上温度1分钟左右能升到120度左右,很烫手。还请各位论坛的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附件有恒流芯片ZK3001的规格书,led的规格书以及实物图.(电路板材质是在FR4的基体上铺了上下两层的铝箔)

网友A:
一定要加散热片的  不然会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加散热片的  不然会烧掉的

就是说这么烫是正常的,我只要做好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B:
120度肯定不正常,长时间工作肯定挂,70度以内才正常

网友C:
大功率都要加散热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都要加散热器才行

大神,我现在困惑的是不是我电路不正常,发热特别厉害还是就是散热没做好?因为我现在设置的电流是150MA,可实际上只达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度肯定不正常,长时间工作肯定挂,70度以内才正常

大神,我现在困惑的是不是我电路不正常,发热特别厉害还是就是散热没做好?因为我现在设置的电流是150MA,可实际上只达到80.

网友:
建议你用万用表串接检查电流,随着温度升高,电流还会进一步增大,然后温度更高,然后电流进一步增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种照明用灯珠赶快换成铝基板帮助散热吧。
不过以1W来说,你这个温度也是很不正常的,太高了。我们在一块小铝基板上做7W的灯珠,也只要70多度。你这个120度很快就会让灯珠损坏的。

网友D:
散热不良,要选对型号。{:sw},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现在困惑的是不是我电路不正常,发热特别厉害还是就是散热没做好?因为我现在设置的电流是150MA ...

这个状态下,电流调到150mA的话,IC就挂了。

网友E:
看了一下原理图,正常工作时IC应该没有什么温升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原理图,正常工作时IC应该没有什么温升才对。

恒流源芯片倒没有发热?就是灯珠烫的要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恒流源芯片倒没有发热?就是灯珠烫的要死?

我用那种usb小风扇吹,led温度最高能达到80度左右,感觉发热好厉害。

网友F:
6v*80mA有0.5W了,必须做好散热,不知楼主的LED封装是怎样的,PCB又是怎样设计的?能不能晒一晒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恒流源芯片倒没有发热?就是灯珠烫的要死?

没有散热条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6v*80mA有0.5W了,必须做好散热,不知楼主的LED封装是怎样的,PCB又是怎样设计的?能不能晒一晒呢? ...

下图是PCB图和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散热条件吗?

可以这么说,我想做成铝基板的,当客户做成了如下图所示的情况。就是在PCB顶层和底层包了两层薄薄的铝箔。但是因为灯的功率只达到0.5W,也不会如此烫手,很快达到120度。所以我想有散热没做好的原因,也还有其他原因。但我都全部都检查了一遍,没发现,还请大神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6V80mA不至于这么烫啊,是不是24V上面80mA了

网友:
从原理图看,电路没啥问题,LED完全没散热。
这类LED恒流驱动,国产的话应该选比较通用的,如PT4115,UM1360,PAM2861......

网友:
我觉得楼主LED的PCB散热没做好,应该在LED的散热端下面大面积铺铜,最好正反面都这样做,之间用过孔连通,把没铺铜的地方都利用起来散热!

网友:
当然如果铝基板的话就没必要这样做了!

网友:
LED是需要散热的,多颗集成,散热更要做好

网友:
检查下电流是否震荡了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良,要选对型号。{:sw},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芯龙的一贯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这用料 总的才1W  好奢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