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看到一款9999元的贴片机, 值得入手吗?

楼主(2016-08-16):
主要用来贴0603阻容和DIY
对速度没要求,只要精度够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非广告,如果链接不合适就删了吧

网友:
依照坛友经验,基本用的生不如死

要买日本二手的那种才行

网友:
讲真,    千万别和电子工程师做生意

网友A:
关注一下。坐等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坐等评论。

这个不会是你做的吧?

网友:
不建议,,1W多,可以买丝杆的机子,精度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是你做的吧?

这个不是我做的。呵呵。
我可能是他未来的竞争对手。

网友:
还不如去买台二手的真正贴片机,这种DIY的东西等下怎么整死人都不知道

网友:
将来这种机器架构用上光栅尺全闭环后消除老化误差后才是桌上贴片机的春天,就像现在的打印机那样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3万多的机器做研发打样用,0805,1206以上的没问题,以下的生不如死。。。。。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解释

网友:
9999只是机器的价格,还需要配飞达,电脑,气泵,飞达是用雅马哈的,不便宜啊。

网友:
加钱 买丝杆的吧,省很多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7412094874

网友B:
皮带的必须加闭环,可惜闭环的成本50多块钱没人愿意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必须加闭环,可惜闭环的成本50多块钱没人愿意加

50元是按芯片成本算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必须加闭环,可惜闭环的成本50多块钱没人愿意加

50元,只是一个光栅带+光学读头的成本,
实际上还有装配成本等等。。
将来我的机器可能会加。

网友:
这个贴片机如果视觉可靠的话    还是不错啊  特别是他的飞达这么做确实适合打样,   三面安装,单独机构推料,效率高的很

网友:
有视觉的机器,皮带只要有足够的张紧力  还是不错的,    丝杆跑得快,刚性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元,只是一个光栅带+光学读头的成本,
实际上还有装配成本等等。。
将来我的机器可能会加。 ...

必须加闭环吧        另外可以用直流电机做伺服,例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948-1-1.html

直接用这个东西可以完成一个坐标轴的控制

网友C:
打印机一个便宜dc马达,便宜皮带,便宜光栅带,就可以弄高精密的打印机了,国产贴片机不加可能是全闭环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一个便宜dc马达,便宜皮带,便宜光栅带,就可以弄高精密的打印机了,国产贴片机不加可能是全闭环技术 ...

不是闭环技术不行

而是,老板说了,对着抄就行了,然后SB般的机械人员就开始抄了

这样做的结果动动脚趾头就能想得到,不创新就死路一条,现在是9999,马上就7999,一个开源控制板999,降价是无底线的

反正老板这个项目老子不跟了

网友D:
感觉这个机器的拉料结构设计得很好啊,而且视觉速度也不慢,有么有小白鼠试一试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NzExNzYxNg==.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机器的拉料结构设计得很好啊,而且视觉速度也不慢,有么有小白鼠试一试呢

拉料是什么样的,看不出来。是飞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拉料是什么样的,看不出来。是飞达?

单独的一个机构在后面跑

拉料不占用抓取时间,  可靠性也高得多,小气缸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独的一个机构在后面跑

拉料不占用抓取时间,  可靠性也高得多,小气缸做的, ...

谢谢,给个淘宝地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给个淘宝地址看看。

https://shop35567059.taobao.com/

我和店主没半毛钱关系哈,只是在优酷同类视频里面看到了这个机器

网友:
哈哈,估计他没有你头像贴的那么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机器的拉料结构设计得很好啊,而且视觉速度也不慢,有么有小白鼠试一试呢

这个机子不是拉料问题,而是排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不是拉料问题,而是排带。

这是一个标准件么?

网友F:
不是,我有一台小机子。问题就集中在这方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有一台小机子。问题就集中在这方面

料针对不准?拉料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元,只是一个光栅带+光学读头的成本,
实际上还有装配成本等等。。
将来我的机器可能会加。 ...

读两路光栅不得上个CPLD之类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我很负责任的说几点:
1.只能用于打样和极小批量(几百片以内);
2.除上述情况以外,请不要使用机器,平时就保养封存,延长寿命,可以用几年的。否则不出3月报废;
3.强烈建议你不用任何飞达,最好买的机器没有喂料机构。省钱。就几百片PCB,剪一段编带料就够用,要飞达鸟用。
4.使用时把速度调整到最低,慢工出细活。反正没多少板子要打。
5.如运行中出现误差积累,打完几块板就矫正一下原点。
---不能满足以上要求的慎买。满足了上述要求的,收回投资的可能性还是乐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料针对不准?拉料不到位?

不是,经常料被抖出来,导致吸的是空的。明显是拉皮的时候抖动过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负责任的说几点:
1.只能用于打样和极小批量(几百片以内);
2.除上述情况以外,请不要使用机器,平时 ...

有关带视觉的机器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H:
号称千元贴片机,结果一看价格9999...这很tb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号称千元贴片机,结果一看价格9999...这很tb

应当算万元贴片机了。有些人就喜欢玩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机器的拉料结构设计得很好啊,而且视觉速度也不慢,有么有小白鼠试一试呢

这个总是要剪编带,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经常料被抖出来,导致吸的是空的。明显是拉皮的时候抖动过大了。 ...

我的机器最初的时候,也是拉料跳料非常严重的,尤其是SOT23这类塑料的料带,跳得一塌糊涂,慢慢研究之后自己调整下针位置,适当做一些人为添加到补偿,后来经过给厂商反馈,软件上也做了回调处理,现在基本上很少跳料了。

其实理解了拉料的原理,也就容易理解为何跳料了,一根针插进编带孔往后拉到位置,然后针网上提,退回原位,这时候,因为料带是塑料的,有弹性,针拉料带时,必定会产生应力,这个应力没有释放就往事提拉针,这个针必定和料带孔产生强烈的摩擦,在针脱离的瞬间,应力释放,其实就是塑料带回弹...........不跳才怪。

网友:
飞达要自己掏钱买。

网友:
马上要再加3条线了,全部考虑日本FUJI贴片机了,要想做出的产品没问题,首先得有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