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能在不锈钢上刻字的激光刻字机

楼主(2016-08-16):
求推荐能在直径30mm的不锈钢圆柱面上刻字的激光刻字机,请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牌子。谢谢!

网友A:
有同样的需求,不过我想在铝合金上面刻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样的需求,不过我想在铝合金上面刻字

X宝上有,没有用过,不敢下手

网友B:
去外面找激光刻字的吧,一般就一两块钱一个,自己买一台好像一万多最便宜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外面找激光刻字的吧,一般就一两块钱一个,自己买一台好像一万多最便宜的好像。 ...

产品上用的,不是只打一个两个的。

网友(2017-04-02):
引用 楼主:
产品上用的,不是只打一个两个的。

楼主找到这样的激光刻字机了吗?最近我也想找一个。

网友:
同求,我发现淘宝上很多都是切割亚克力的,不知道这种机器能否在不锈钢材质上刻字

网友:
激光打标机。

网友:
激光打标机好像没有便宜的,我问过,具体牌子忘了,十几万。

网友:
打标机有气动、激光。气动可能便宜点。

网友(2017-05-02):
我们的机器已经解决并可以在不锈钢上刻字。迟些会发布技巧。

网友:
圆柱面,需要能变焦的

网友:
用旋转轴成本低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