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戴手套操作大车床造成严重事故,九死一生了。

楼主(2016-08-16):
多处骨折,大部分内脏损坏跑不了。
大车床扭力相当大,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网友:
最害怕这种机床了,小时候去我爸的工厂里玩耍,对这些机械类的总是心有恐惧

网友:
工人对车床没有敬畏之心

网友:
看人的身体,被重度扭曲压缩过了,估计不太行了。。。

网友:
好吓人啊~

网友:
太恐怖了,车床开起来的时候,就是个怪物

网友A:
不是手套吧

好像是衣袖卷入

网友:
像面条一样卷了一圈,那可是肉体啊,很多人不知道害怕,就像过马路一样,很多人从来不认为,每一次过马路都是在鬼门关晃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手套吧

好像是衣袖卷入

他穿的衣服是密实质地工作服,不像所戴的便宜手套那样容易被卡爪、工件等勾住。当然绝不允许穿长袖毛衣操作车床,那会跟手套一样的后果。
还有注意看他右手已经卷起袖子,想必被勾住的左手也卷起来。极有可能是手套造成事故,车床操作规章制度严禁戴手套操作车床!!!!!!!

网友:
整个人弯曲了

网友B:
太恐怖了,这就是我当初选择电子而不搞机械的原因。同样,强电的东西也不玩。

网友:
操作这类设备,  应该穿那种一受力就破裂的衣服!

以前只有绵质工衣!

现在要设计出来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恐怖了,这就是我当初选择电子而不搞机械的原因。同样,强电的东西也不玩。 ...

我是玩强电玩怕了!还是电子好玩些!

网友:
太尼玛吓人了!

网友:
太恐怖了.看着像小作坊.

网友C:
所以,各种机加工床子必须实现自动化,人参与控制和操作的只能是允许的非常安全的一小部分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各种机加工床子必须实现自动化,人参与控制和操作的只能是允许的非常安全的一小部分空间。 ...

其实自动化也是很易出事

网友:
不论是强电还是弱电还是机加工的,
都必须一丝不苟的按照规范操作。

否则都是找死,要么人死要么设备死。

网友:
各种规范都是从血的教训来的,但是很多人不当回事,还把违规操作当成本事

网友D:
不应该是停机检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停机检修的吗

卡盘都夹着长轴,是在加工中车工自己造成的事故。如果是检修,肯定要拆下工件。

网友E:
居然没有肢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没有肢解...

靠近卡盘肯定被卡爪肢解,甚至绞成肉酱。

网友F:
我们单位有天晚上,夜班只有一个人在用镗床,早晨点上班,镗床在转,人已成肉酱。

网友F:
还有一个,下午上班,刚开铣床,发现水嘴偏了,调水嘴时,胳膊带进去(当时机床上安装了花盘刀)整个胳膊掉了。完全断了,接了好几次,没有接上。

网友:
太恐怖了,做相关工作一定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这个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有天晚上,夜班只有一个人在用镗床,早晨点上班,镗床在转,人已成肉酱。 ...

夜班至少要两个人的,这样在紧急情况可能来得及按急停开关。

网友:
思之恐怖,干活多注意,身体是自己的。

网友:
事故发生在尾顶那端,好像在调中心夹,假如发生在卡盘那边,绝对成肉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下午上班,刚开铣床,发现水嘴偏了,调水嘴时,胳膊带进去(当时机床上安装了花盘刀)整个胳膊掉 ...

水嘴在开始加工前就要对准刀具。盘刀加工时铁屑飞溅,竟然敢伸手靠近,真是无语了。又是麻痹+偷懒,手动和数控铣床关闭主轴对准水嘴再启动也不要一分钟。
最后,国外可以把断手接起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825-1-1.html

网友:
看起来脖子都断掉了。

网友:
本来午睡还没醒过来,现在惊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下午上班,刚开铣床,发现水嘴偏了,调水嘴时,胳膊带进去(当时机床上安装了花盘刀)整个胳膊掉 ...

你们单位牛逼啊,挂了人后还有违规操作

网友:
记得学校“精工实习”的时候说,女生的长头发也是严重隐患,还举了以前发生过的事故,也是类似的。

网友:
只能说明还有好多原始的车床,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

网友G:
有没有车床,操作员脚下有个垫子一样的传感器,当操作员被机器提起时,设备自动关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车床,操作员脚下有个垫子一样的传感器,当操作员被机器提起时,设备自动关停? ...

如果操作员要暂时离开车床操作区域呢?国内大部分厂家一切为了速度,不允许经常停机。老式车床都用机械摇柄来控制主轴的离合或者电子开关控制主轴电机,出事时容易够不到或者忘记去关机。
数控车床的面板有急停开关,紧急情况下按下去就会让车床各个运行轴停止,主轴马上断电并且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车床,操作员脚下有个垫子一样的传感器,当操作员被机器提起时,设备自动关停? ...

又是车床事故,动画和视频。(转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043-1-1.html

你看上面链接里面的优酷视频,直到穿迷彩服的人才想到要先关闭主轴、接着松开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车床,操作员脚下有个垫子一样的传感器,当操作员被机器提起时,设备自动关停? ...

等到脚被提起的时候,上半身已经成肉酱了。

网友:
此视频目前暂列我看过的安全事故第二名,第一名仍然是那个压铸机夹脑袋的,死的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