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星型连接可靠吗?50米内不用集线器。

楼主(2016-08-16):
一个奇葩的监控项目,摄像头买的雄迈的,还得在上面加上语音对讲。
还是第一次接触CAN总线,还请问下50米内用下面图中的接线方式还行?需不需要弄个集线器?

如图 所示,若采用等长星型拓扑进行接线可以不使用集线器设备,适当调整每个节点的终端电阻即可实现组网。
R=N×60Ω
N:分支数量
R:每个分支的终端电阻

楼主:
估计直接连是不可以的,先直接连试试,不行的话用fpga做个CAN的HUB了

网友A:
不说速度谈拓扑就是耍流氓

网友B:
拉两组线不就可以手拉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两组线不就可以手拉手了吗

摄像头都是从主机往外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速度谈拓扑就是耍流氓

速度的话我希望有38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的话我希望有38400

can走这么低的速度反而不稳定

网友C:
摄像头以太网本来就可以传语音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CAN节点数的增加对稳定性影响较大

网友D:
就这几个点?这么短的距离?你看看现在电梯上基本都是CAN,一个30层楼就是30多个点,如果是并联或者群控再加上其他的外围的话点就更多了,当然距离绝对不止50m了

网友E:
我以前公司的CAN也是星心连接,中间有中继器,也就是CAN-HUB,用起来也比较稳定,没啥问题。

网友F:
can最好么搞星型,而且每个分支50米,多半是不可以的,除非你中点部分有个设备可能还行,自己在家试一下就知道了,手拉拉手走也就300米还可以跑100kbps左右的波特率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以太网本来就可以传语音的

走语音不是从CAN走啊,CAN用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几个点?这么短的距离?你看看现在电梯上基本都是CAN,一个30层楼就是30多个点,如果是并联或者群控再 ...

我是想星型连接,电梯应该不是星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公司的CAN也是星心连接,中间有中继器,也就是CAN-HUB,用起来也比较稳定,没啥问题。 ...

对啊,估计得自己再做个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n最好么搞星型,而且每个分支50米,多半是不可以的,除非你中点部分有个设备可能还行,自己在家试一下就 ...

我先试一下,就算可以也不敢用在项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走这么低的速度反而不稳定

好吧,我试试

网友G:
这么多终端电阻,合起来阻值太小,会驱动力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终端电阻,合起来阻值太小,会驱动力不足吧。

终端电阻选大一点,不等长应该调得蛋疼

网友B:
终端电阻整个网络只需要一组就可以了呀 整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语音不是从CAN走啊,CAN用来控制的

控制也可以以太网啊,何必can

网友H:
20k,手拉手,1400米,30多点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也可以以太网啊,何必can

我也想啊,雄迈没有给出API啊,给的API是空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k,手拉手,1400米,30多点的路过

手拉手不适合我这个项目哎

网友:
终端电阻应该是用在交流电的情景,不能按直流并联电路计算,星型的话做成点对点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整个网络只需要一组就可以了呀 整那么多干什么

星型网络,对于中点只要一个电阻,但是对于支点,每个星型分支的终点都要一个电阻
所以对于星型的中心点驱动的负载电阻是多个分支的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星型网络,对于中点只要一个电阻,但是对于支点,每个星型分支的终点都要一个电阻
所以对于星型的中心点 ...

为什么每个星型分支的终点都要一个电阻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只在中心加一个终端试试

网友:
可以用以太网唔,网线里除了1236不是还有4578的4根线没用的吗,搞控制刚好。还有一般数字摄像头的模组上都带语音对讲的,就是线没引出来。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这样不行,手拉手的方式是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每个星型分支的终点都要一个电阻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比如星型远端是接收,中心是发射,那么每一个星型的分支都可以等效一串电容,线越长电容并联越多。,由中心点发射的信号就会因为这串电容发生阻容π滤波。信号在靠近发射端的地方大,在远端就变小。在远端并上小电阻,那么原本的电压信号会转变为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比如星型远端是接收,中心是发射,那么每一个星型的分支都可以等效一串电容,线越长电容并联越多。,由中 ...

但是  总线拓扑也就是手拉手形式  终端电阻只接一端呢  我记得规范上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
125KHZ 手拉手级联方式,200米左右,超过15点就不稳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但是  总线拓扑也就是手拉手形式  终端电阻只接一端呢  我记得规范上是这么要求的 ...

CAN 与485用星型都是违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I:
CAN 与485用星型都是违反规范

星形拓扑是有个中心点,一般使用交换机的网络我们认为是星形拓扑,但是使用集线器呢,不是总线拓扑了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接法与并联接法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