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碰到奇怪的问题详细说明,仍未搞定

楼主(2016-08-16):
问题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7748-1-1.html

现在具体描述其中一个问题,中断中包含的函数中的一段判断代码

1、                   if(c==v)
                        {//校验正确
                                uart_ack_reg = 0xff;
                                if(++uart_recv_f >= UART_MAX_LEN_R)
                                        uart_recv_f = 0;
                        }//校验正确
                        else
                        {
                                if(c==v)                uart_ack_reg = 0xff;
                                else if(c < v)        uart_ack_reg = 0xf4;
                                else                        uart_ack_reg = 0xf5;
                        }
运行结果,当 c=0x7c , v = 0x7d 时,uart_ack_reg = 0xf4;
                                v = 0x7c 时,uart_ack_reg = 0xf5;
                                v = 0x7b 时,uart_ack_reg = 0xf5;

2、                   if(c != v)
                        {//校验正确
                                uart_ack_reg = 0xff;
                                if(++uart_recv_f >= UART_MAX_LEN_R)
                                        uart_recv_f = 0;
                        }//校验正确
                        else
                        {
                                if(c==v)                uart_ack_reg = 0xff;
                                else if(c < v)        uart_ack_reg = 0xf4;
                                else                        uart_ack_reg = 0xf5;
                        }
运行结果,当 c=0x7c , v = 0x7d 时,uart_ack_reg = 0xff;
                                v = 0x7c 时,uart_ack_reg = 0xf5;
                                v = 0x7b 时,uart_ack_reg = 0xff;

3、
                        if(c != v)
                        {
                                else if(c < v)        uart_ack_reg = 0xf4;
                                else                        uart_ack_reg = 0xf5;
                        }
                        else
                        {//校验正确
                                uart_ack_reg = 0xff;
                                if(++uart_recv_f >= UART_MAX_LEN_R)
                                        uart_recv_f = 0;
                        }//校验正确
运行结果,当 c=0x7c , v = 0x7d 时,uart_ack_reg = 0xf4;
                                v = 0x7c 时,uart_ack_reg = 0xff;
                                v = 0x7b 时,uart_ack_reg = 0xf5;

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莫非还和内部的堆栈处理会影响的到?

原来调试msp430的时候,还碰到过一个其他的很奇怪的问题,
当  c==v 时
if(c==v)
{
        //未执行
}
else
{
        if(c==v)
        {
        //才执行。。。。。。很奇怪,我反复确认过 c 和 v是一样的数值
        }
}

楼主:
不清楚原因,这样的程序风险性很大啊

网友A:
前面贴子里回答的几条试了没?用using 0;或者勾选工作寄存器不用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贴子里回答的几条试了没?用using 0;或者勾选工作寄存器不用绝对地址

试过using 0

可是会造成其他 地方的程序错误(按键程序不识别);

网友B:
你的串口、中断、按键。。。。。。等等
都应该以子程序的形式编写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贴子里回答的几条试了没?用using 0;或者勾选工作寄存器不用绝对地址

勾选工作寄存器不用绝对地址

这个勾选之后,三个逻辑都正常了,IO操作也可以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会不会对其他的造成影响?我这边的应用需要在外部flash中定义很多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串口、中断、按键。。。。。。等等
都应该以子程序的形式编写才好啊 ...

串口、中断都是子程序的,按键由于只是测试的,所以是在大循环里定时10ms判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勾选工作寄存器不用绝对地址

这个勾选之后,三个逻辑都正常了,

你仿真一下大概也可以找出来;

比如编译器本该把函数某语句编译成MOV A,R0,而使用了绝对地址编译成MOV A,00H,就可能有问题了;

在中断里面用using 1,用工作寄存器组1;虽然名字还是R0,...R7,但是地址是0x08,...,而中断里面调用了上述的函数,悲剧就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一下大概也可以找出来;

比如编译器本该把函数某语句编译成MOV A,R0,而使用了绝对地址编译成MOV A ...

也就是说程序会跑的慢一些,可是对其他的不造成影响

网友C:
你的C和V变量在其他的中断函数中是否会将其修改,另外将c和v变量加上volatile关键字看看,可能是你的c和v变量被编译器优化后,其值从某个寄存器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和V变量在其他的中断函数中是否会将其修改,另外将c和v变量加上volatile关键字看看,可能是你的c和v变 ...

这个不会的,问题搞定,是按照上面大神说的勾选那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中断都是子程序的,按键由于只是测试的,所以是在大循环里定时10ms判断的 ...

恐怕问题就出在大循环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