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捕获到的无线信号,请高手来解释下是什么编码格式

楼主(2016-08-17):
表笔两端分别接到一卷漆包线的两端,然后意外捕获到这个信号,峰峰值约150mV

网友A:
电源等功率设备泄漏出来的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等功率设备泄漏出来的电磁波

按理泄露电磁波应该是正弦波或方波之类的,而这个波似乎是经过相位调制的,而且没其他谐波成分

网友:
你家被无线摄像头监视了

网友:
这么一段能看出来就是神了

网友:
2psk ?BPSK?感觉不太像调制的信号,像杂波,如果是调制信号的话应该就只能是 bpsk 了, rfid 的 ISO/ICE 14443-TYPE B ? 的副载波信号?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身份证读卡器输出的中间波形

网友:
25KHz?估计是开关电源泄漏吧。

网友:
bpc电波钟码吧

网友:
HP的示波器,这得有多老?

网友:
哈哈,LS的,床震频率能有这个频率,太牛了吧?大家都是电工,实际点啊

网友:
先看频率吧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与我刚买的一样,还不太会用,有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B:
这频率,有没有可能是多个叠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频率,有没有可能是多个叠加?

用带FFT功能的示波器能分析频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带FFT功能的示波器能分析频谱

嗯,不过如果波形不是调幅的就比较麻烦了
反正看样子不是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