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图片或者PDF加密,用于防止别人篡改

楼主(2016-08-17):
最近要做一套小的管理系统,用于给客户报价、生成合同等功能。像合同这样的东西不想打印出来再盖章什么的。是否可以通过服务器生成一个特殊的图片或者PDF文件。但是程序生成的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规律之类的。能否在文件上面加上一定的指纹信息(描述可能不准确)。用于判断这个文件是否为原始生成的,还是被其他人篡改过了。

网友:
防止/识别篡改,你需要的是 数字签名。我记得 excel2007 自带了这个功能

网友A:
保存源文件的MD5值,比较MD5值不一致即为篡改。

网友:
二进制读取生成MD5,CRC等,备用检验一下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源文件的MD5值,比较MD5值不一致即为篡改。

如何把MD5值附加在图片自己的本身呢?我希望可以是单文件自己校验。而不需要其他的外部存储。

网友:
明着告诉别人有MD5, 你自己分发出去的也有备份吧, 就能核对了

网友:
MD5值附加在图片上,应当搞不上去的吧,一加上MD5值不是又变了吗。一般合同什么的,都是数字签名的多。

网友:
数字签名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只要是PDF 或图片格式  修改都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数字签名,一旦改动数字签名就是无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源文件的MD5值,比较MD5值不一致即为篡改。

MD5已经被攻破了,可以做出MD5值完全相同,但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文件

网友:
acrobat可以给pdf加数字签名。对于服务器生成的pdf,看具体用的什么库生成的了,基本上都能配置证书来进行数字签名的。比如京东的电子发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