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78K0单片机在软件仿真时中断函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17):
瑞萨78K0单片机当在软件仿真时,点运行后,在中断函数中设断点,不会停,认为是没有进到中断中来,但需要开启的寄存器都已设好。

想问一下,在软件仿真时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 需要开启什么命令?现在手头没有仿真器,不能硬件仿真。测试程序如下:

#pragma sfr
#pragma ei
#pragma di
#pragma nop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0 INTM000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0 INTM01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uint gTm00PosWidth = 0;
volatile uint gTm00NegWidth = 0;
volatile uint gTm00PosWidth1 = 0;
volatile uint gTm00NegWidth1 = 0;
uint tm00_pul_cur_0 = 0;
uint tm00_pul_cur_1 = 0;
uint lowlength,i;
uchar highlength;
uchar highcount;

void time00_init(void)
{
        TMC00 = 0X00;
        TMMK000 = 1;/*disable INTTM000 interrupt*/
        TMIF000 = 0;/*clear INTTM000 interrupt flag*/
        TMMK010 = 1;/*disable INTTM010 interrupt*/
        TMIF010 = 0;/*clear INTTM010 interrupt flag*/
        TMPR010 = 1;
        PRM00 = 0X11;
        CRC00 = 0X07;
        P0.0 = 0;
        PM0.0 = 1;
        P3.2 = 1;
        PM3.2 = 0;
        PM6.1 = 1;
        P6.1 = 0;
}

void main(void)
{
        DI();
        WDTE = 0XAC;
        time00_init();
        TMIF010 = 0;
        TMMK010 = 0;
        TMC00 &= (uchar)~0x0c;
        TMC00 |= 0x08;

        EI();
        while(1)
        {
                for(i = 0;i < lowlength;i ++)
                {
                        NOP();
                        NOP();
                        WDTE = 0XAC;
                }

        }
}

__interrupt void INTM000()
{

}

__interrupt void INTM010()
{

        TMC00 &= (uchar)~0x01;        /* OVF00 clear */
        tm00_pul_cur_0 = CR010;
        tm00_pul_cur_1 = CR000;
        gTm00PosWidth = tm00_pul_cur_1;
        gTm00NegWidth = tm00_pul_cur_0 - tm00_pul_cur_1;
        lowlength = tm00_pul_cur_1;
        highcount++;
        if(highcount == 250)
        {
                highcount = 0;
                P3.2 = ~P3.2;
        }

}

网友A:
我有个mini cube2 仿真器闲置,有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mini cube2 仿真器闲置,有需要吗

多少钱啊?

网友:
TB价钱上打8折

楼主:
我帖子上的问题能帮我先解决一下吗?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我看IAR中的中断函数是这样写的:

#pragma vector=INTTM010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TM010_SVR(void)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我看IAR中的中断函数是这样写的:

用的官方的CS+最新版的

楼主:
竟然没有能回答!!!
我自己来记录一下吧,问了瑞萨官方的回答是,软件仿真不能进入到中断!!!TMD竟然会这样做!!!